C语言代码编写问题 C文件与H文件

楼主:
第一种写法,项目文件下   C文件与H配套对应

第二种写法     项目C文件里面有多个H文件

以上两种写法什么区别

网友A(2023-07-20):
没啥区别,更推荐第一种方便移植、
第二种,把不同功能的实现也写到。h文件里

网友B:
贴图跟写法完全无关,只是IDE识别工程项目后,自动给出的依赖关系,其实这个显示编译前后都可以不一样,你考虑的问题毫无意义。

网友C:
知识浅薄    见识太少       学到了    谢谢各路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