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4充电芯片可以不加电池 直接给负载供电吗

楼主(2023-07-20):
TP4054 充电芯片,可以不加电池,换成大电容,当LDO用, 直接给负载供电吗,负载电流小于充电设定电流。

网友A:
不要这么干,芯片是用来给锂电池充电到4.2v,它的供电端是USB 电源和适配器电源,不如直接给负载供电。

网友B:
总是有一些千奇百怪的想法,既然自己想折腾,就自己试试呗,又为什么总是来问坛友,难道是想让大家给你验证你的奇思妙想?

网友C:
用TP4050芯片需要维持输出低于截止电压才能持续供电,而且负载不提供电压,会导致TP4054进入涓流模式,此模式下电流极小,容易导致负载无法启动,所以不适合这么用;如果是为了保护负载可以选用LDO

网友D:
玩可以,产品不要这样做,在小电流有一个切换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TP4050芯片需要维持输出低于截止电压才能持续供电,而且负载不提供电压,会导致TP4054进入涓流模式,此模 ...

明白了

网友E:
不可以,因为芯片IC供电电流很小,带不起或者是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TP4050芯片需要维持输出低于截止电压才能持续供电,而且负载不提供电压,会导致TP4054进入涓流模式,此模 ...

把电池换成100UF的电容,能正常给负载供电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电池换成100UF的电容,能正常给负载供电吗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G:
不好!接上电池才是正确用法,多了解一下TP4054的特性就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