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M32C指纹模块源程序

楼主(2023-07-20):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ingerprint_action.h"
#include "fingerprint_type.h"
#include "fingerprint_protocol.h"

static U8Bit s_recv_buffer[256];
static U8Bit s_send_buffer[256];
static U8Bit s_ftrDataBuffer[8196];        //待上传下载的指纹数据buffer
static U32Bit s_ftrDataLength = 0;          //待上传下载的指纹数据buffer长度

#define CHECK_BIT(value, x) ((value) & (1 << (x)))

void Delay_ms(U32Bit delaytime)
{
     U32Bit i;
     U32Bit j;

     for (j = 0; j < delaytime; j++)
     {
         for (i = 0; i < 10000; i++)
         {
             //根据不同的开发环境实现延时
         }
     }
     i=j;
}

void getID(void)
{
    U32Bit errorCode;
        S32Bit ret;

    FP_moduleID_t moduleID;

    ret = FP_action_getID(&moduleID, &errorCode);
    if(FP_OK == ret && 0 == errorCode)
    {
        //get ID ok
    }
}

void enroll(void)
{
    U32Bit errorCode;
        S32Bit ret;
    U8Bit index = 1;
    U8Bit isTouch;
        U16Bit SaveID;

    FP_enrollResult_t enrollResult;
    enrollResult.fingerID = 0;
    enrollResult.progress = 0;

    //第一次直接enrollStart
    goto EnrollStartLabel;

    //
    //每次enroll过后,确保手指要抬起来以后,再次按压
FingerLeaveLabel:
    FP_action_check_finger_is_touch(&isTouch, &errorCode);
    if(0 != isTouch || 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 当isTouch不是0的时候,意味着手指在上,
        //提示用户手指离开sensor再次按压
        //printf("lift your finger please !");
        //延时 200 ms
                Delay_ms(200);
        goto FingerLeaveLabel;
    }

    //开始注册
EnrollStartLabel:
    ret = FP_action_enroll_start(index, &errorCode);
    if(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FP_OK != ret)
    {
            Delay_ms(100);
                //可能上电初始化未完成或睡眠唤醒初始化中
                goto EnrollStartLabel;
        }
        else
        {
                //可延时100ms后发送获取注册结果命令,采图后需要大概这么长时间处理
                Delay_ms(100);
        }

    //获取注册结果
EnrollResultLabel:
    ret = FP_action_get_enroll_result(&enrollResult, &errorCode);
    if(FP_DEVICE_TIMEOUT_ERROR == ret)
        {
                //接受数据超时,根据接受数据所设超时时间适当延时。
                Delay_ms(100);
                goto EnrollResultLabel;
        }

    if(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如果errorCode 是COMP_CODE_OK,说明本次enroll执行完成,
        //此时可以查看enrollResult.progress是否增加,如果增加,说明本次enroll成功

        //如果progress >= 100 ,说明整个注册流程成功结束,开始根据enrollResult.fingerID保存指纹
        if(enrollResult.progress >= 0x64)
        {
            goto SaveStartLabel;
        }
        else
        {
            //如果progress < 100, 手指离开sensor,再次按压,继续注册
            index++;
            //延时 100 ms
            Delay_ms(100);
            goto FingerLeaveLabel;
        }
    }
    else if(COMP_CODE_CMD_NOT_FINISHED == errorCode)
    {
        //errorCode == COMP_CODE_CMD_NOT_FINISHED意味着sensor还没有处理完指纹数据或没有按压手指,
        //适当延时,再次获取结果
        //延时 100 ms
        Delay_ms(100);
        goto EnrollResultLabel;
    }
    else if(COMP_CODE_SAME_ID == errorCode)
    {
        //errorCode == COMP_CODE_SAME_ID意味着与已注册指纹重复,需换手指注册
        //适当延时,再次获取结果
        //延时 100 ms
        Delay_ms(100);
        goto EnrollResultLabel;
    }
        else if(COMP_CODE_NO_FINGER_DETECT == errorCode)
        {
                //errorCode == COMP_CODE_NO_FINGER_DETECT意味着超时还没按压手指
        //重新注册
        }
        else if(COMP_CODE_OTHER_ERROR == errorCode)
        {
         goto EnrollStartLabel;
        }
        else if(COMP_CODE_NO_REQ_CMD == errorCode)
        {
                goto EnrollStartLabel;
        }
        else
    {
        //图像质量不好,手指可能按压过重、过轻、或者太过潮湿等,继续enrollStart即可,也可根据Elock用户手册细化处理
        //延时 200 ms
            Delay_ms(200);
        goto EnrollStartLabel;
    }

    //保存指纹开始
    //enrollResult.fingerID会根据模组回复的推荐id去保存,编号从00开始
SaveStartLabel:
    ret = FP_action_save_start(enrollResult.fingerID, &errorCode);
    if(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FP_OK != ret)
    {
            Delay_ms(100);
                goto SaveStartLabel;
        }

        Delay_ms(200);
    //获取保存指纹结果
SaveResultLabel://【保存指纹开始命令】发送后,模组需操作flash,这期间大概200ms发送【获取保存指纹结果】没有数据回复,可超时重发
    ret = FP_action_get_save_result(&errorCode, &SaveID);
        if(FP_DEVICE_TIMEOUT_ERROR == ret)
        {
                //接受数据超时,根据接受数据所设超时时间适当延时。
                Delay_ms(100);
                goto SaveResultLabel;
        }

    if(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查看保存成功的SaveID
        //保存完成
    }
    else if(COMP_CODE_CMD_NOT_FINISHED == errorCode)
    {
        //还未保存完成,延时适当时间,再次获取结果
        //延时 100 ms
        Delay_ms(100);
        goto SaveResultLabel;
    }
    else if(COMP_CODE_STORAGE_IS_FULL == errorCode)
    {
        //flash存储已满,不能保存指纹
    }
    else
    {
        //其他错误,比如硬件错误等。
    }

    return;
}

void match(void)
{
    U32Bit errorCode;
    S32Bit ret;
    U8Bit isTouch;
    FP_matchResult_t matchResult;

/***********************
为了提速,也可以不先检查手指在位,
不同的模组回复时间不同(FPM08X系列模组大约耗时30ms左右)
************************/
checkFingeronLabel:
    FP_action_check_finger_is_touch(&isTouch, &errorCode);
    if((0 != isTouch) && (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当isTouch是1的时候,意味着手指在上,
        //播放语音“滴”
    }
    else
    {
        //延时 50 ms
        Delay_ms(50);
        goto checkFingeronLabel;
    }
/**********************/
matchStartLabel:
    //开始match
    ret = FP_action_match_start(&errorCode);
        if(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FP_OK != ret)
        {
                //延时 50 ms
                //可能上电初始化未完成或睡眠唤醒初始化中
        Delay_ms(50);
                goto matchStartLabel;
        }

        //匹配处理固定大于300ms;
    Delay_ms(300);
    //获取注册结果
matchResultLabel:
    ret = FP_action_get_match_result(&matchResult,&errorCode);
    if(FP_DEVICE_TIMEOUT_ERROR == ret)
        {
                //接受数据超时,根据接受数据所设超时时间适当延时。
                Delay_ms(100);
                goto matchResultLabel;
        }

    if(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match动作完成

        /*  typedef struct {
         *      U16Bit isPass;
         *      U16Bit matchScore;
         *      U16Bit matchID;
         * } FP_matchResult_t, *FP_matchResult_p;
         */

        // isPass是1的话,代表已经匹配到了指纹,这时,matchID是匹配到的指纹ID
        // matchScore是具体匹配的分数

        if(1 == matchResult.isPass)
        {
            //匹配到指纹
        }
        else
        {
            //未匹配到指纹
        }

    }
    else if(COMP_CODE_CMD_NOT_FINISHED == errorCode)
    {
        //还未匹配完成,延时适当时间,再次获取结果,处理指纹需要一些时间
        //延时 30 ms
            Delay_ms(30);
        goto matchResultLabel;
    }
        else if(COMP_CODE_NO_FINGER_DETECT == errorCode)
        {
                //errorCode == COMP_CODE_NO_FINGER_DETECT意味着超时还没按压手指
        //重新匹配
        }
    else if(COMP_CODE_NO_REQ_CMD == errorCode)
    {
        goto matchStartLabel;
        }
    else if(COMP_CODE_HARDWARE_ERROR == errorCode)
    {
        //延时 200 ms
        Delay_ms(200);
        goto matchStartLabel;
    }
        else
    {
        return;
    }

}

/***匹配成功后执行更新指纹特征(模组自学习),有利于优化体验*
    该命令可在匹配成功以后直接发送,模组自身会判断是否要自学习,
    如果不需要会返回错误码
**/
void updateFeature(void)
{
    U32Bit errorCode;
    S32Bit ret;

    S32Bit updateID = 0;//传入的ID必须与匹配成功后的ID一致

updatestartLabel:
    ret = FP_action_update_start(updateID, &errorCode);
    if(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需要更新,延时100毫秒
        Delay_ms(100);
    }
    else
    {
       //不需要更新,直接结束
        return;
    }

updateResultLabel:
    ret = FP_action_get_update_result(&errorCode);
    if(ret == FP_DEVICE_TIMEOUT_ERROR)
    {
        Delay_ms(100);
        goto updateResultLabel;
    }

    if(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更新成功;
    }
    else if(COMP_CODE_CMD_NOT_FINISHED == errorCode)
    {
        //适当延时100ms,再次获取
        Delay_ms(100);
        goto updateResultLabel;
    }
    else
    {
        //更新失败,重新更新,或者退出
        goto updatestartLabel;
    }

    return;
}

void deleteFp(void)
{
    U32Bit errorCode;
    S32Bit ret;
    S16Bit delete_id = -1;

    //开始删除,delete_id > 0 的时候,删除指定id的指纹。
    //delete_id == -1的时候,删除所有指纹,
deleteStartLabel:
    ret = FP_action_delete_start(delete_id, &errorCode);
        if(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FP_OK != ret)
        {
                //延时 100 ms
                //可能上电初始化未完成或睡眠唤醒初始化中
                Delay_ms(100);
                goto deleteStartLabel;
        }

    //获取删除结果
deleteResultLabel:
        Delay_ms(100);      //延时 100 ms
    ret = FP_action_get_delete_result(&errorCode);
    if(ret == FP_DEVICE_TIMEOUT_ERROR)
    {
        goto deleteResultLabel;
    }

    if(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删除成功
    }
    else if(COMP_CODE_CMD_NOT_FINISHED == errorCode)
    {
        //还未删除完成,再次获取结果
        goto deleteResultLabel;
    }
    else
    {
        //其他错误,比如指纹ID不存在等、flash硬件错误等。
    }

    return;
}

void Sleep(void)
{
         U32Bit errorCode;
     S32Bit ret;

SleepStartLabel:
    ret = FP_action_sleep(sleep_type_normal, &errorCode);
    if(FP_OK == ret && 0 == errorCode)
    {
        //休眠成功,模组进入休眠
    }
    else
    {
        //延时 200 ms, 继续发送休眠命令,直到回复休眠成功为止
                Delay_ms(200);
        goto SleepStartLabel;
    }
}

void autoEnroll(void)
{
    U32Bit errorCode;
        S32Bit ret;
    FP_auto_enroll_t enrollPara;
        FP_enrollResult_t EnrollResult;
    U32Bit timeout = 10000; //建议超时时间设为10s

        enrollPara.fingerID_high = 0xFF;  //可修改ID,若 ID 为 0xFFFF 则由系统自动分配指纹 ID 。
        enrollPara.fingerID_low = 0xFF;  //可修改ID,若 ID 为 0xFFFF 则由系统自动分配指纹 ID 。

        enrollPara.enroll_mode = 0x01; //设置为 1则表示按压后需要等待手指抬起再次才可以进行下次注册,设置为0则不需要。
        enrollPara.times = 3;                  //可修改注册次数,范围:1~6次

SendEnrollStartLabel:
        ret = FP_action_auto_enroll_send(enrollPara);
    if(FP_OK != ret)
    {
        goto SendEnrollStartLabel;
    }

GetEnrollResultLabel:
    ret = FP_action_auto_enroll_recv( &EnrollResult , &errorCode, timeout);  //处理返回码
    if(0 != ret)
    {
        //可能在等待手指按压,或者正在处理注册,再重新查询是否接收到
        goto GetEnrollResultLabel;
    }

    if(errorCode == COMP_CODE_CMD_DATA_LEN_ERROR || errorCode == COMP_CODE_CMD_DATA_ERROR)
    {
        //检查命令是否发错,重新开始注册
        goto SendEnrollStartLabel;
    }

    if(errorCode == COMP_CODE_STORAGE_IS_FULL)
    {
        //指纹容量已满,退出
        return;
    }

    if((100 == EnrollResult.progress) && (EnrollResult.state == 0xff))
    {
        if(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 进度100,state=0XFF时才认为注册成功
            // 注册成功
        }
        else
        {
            //存储出了问题,重新开始注册
            goto SendEnrollStartLabel;
        }
    }
    else
    {
        if(errorCode == COMP_CODE_OK)
        {
            //单次注册成功,继续按压
        }
        else if(errorCode == COMP_CODE_SAME_ID)
        {
            //重复指纹,可提示用户换手指按压
        }
        else if(errorCode == COMP_CODE_UNQUALIFIED_IMAGE_ERROR)
        {
            //采图质量不好,继续按压直到成功
        }
        else if(errorCode == COMP_CODE_NO_FINGER_DETECT)
        {
            //8S超时还没按压手指,继续按压直到注册成功;
        }
        else
        {
            //其他问题,继续按压
        }

        //继续获取下一次结果
        goto GetEnrollResultLabel;
    }

    return;
}

void matchSyn(void)
{
    U32Bit errorCode;
        S32Bit ret;
    U32Bit timeout = 10000; //建议超时时间设为10s
    FP_matchResult_t matchResult;

matchSynSendLabel:
    ret = FP_action_match_syn_send();
    if(FP_OK != ret)
    {
        goto matchSynSendLabel;
    }

getMatchSynResultLabel:
    ret = FP_action_match_syn_recv(&matchResult, &errorCode, timeout);
    if(FP_DEVICE_TIMEOUT_ERROR == ret)
    {
        //可能在等待手指按压,或者正在处理匹配,再重新查询是否接收到
        goto getMatchSynResultLabel;
    }

    if((FP_OK == ret) && (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if(1 == matchResult.isPass)
        {
            //匹配成功
            //同步匹配会自带自学习功能,所以耗时会相对于分步匹配长一点
        }
        else
        {
            //匹配失败
        }
    }
    else if(COMP_CODE_NO_FINGER_DETECT == errorCode)
    {
        //没有手指按压
    }
    else if(COMP_CODE_UNQUALIFIED_IMAGE_ERROR == errorCode)
    {
        //采图质量不佳
        goto matchSynSendLabel;
    }
    else
    {
        //其他错误
    }
}

void deleteSyn(void)
{
    U32Bit errorCode;
    S32Bit ret;
    U32Bit timeout = 1000;         //建议超时时间设为1s
    S16Bit delete_id = -1;

    //delete_id > 0 的时候,删除指定id的指纹。
    //delete_id == -1的时候,删除所有指纹,

SendDeleteStartLabel:
    ret = FP_action_delete_syn_send(delete_id);
    if(FP_OK != ret)
    {
        goto SendDeleteStartLabel;
    }

GetDeleteResultLabel:
    ret = FP_action_delete_syn_recv(&errorCode, timeout);
    if(ret == FP_DEVICE_TIMEOUT_ERROR)
    {
        goto GetDeleteResultLabel;
    }

    if((FP_OK == ret) && (COMP_CODE_OK == errorCode))
    {
        //删除成功
    }
    else
    {
        //其他错误,比如指纹ID不存在等、flash硬件错误等。
    }

    return;
}

/**********************************************************************************************
上传指纹特征:适用于FPM08X系列软件版本大于118的模组(如版本号为:FPM083-00-118);

一般的,分为三种应用场景:
    1、上传模组内正在注册的id:替代保存指纹命令(0x13)+ 查询保存结果命令(0x14),
        直接将指纹数据上传至上位机;

    2、上传模组内存储的指定一个id:上传之前,需确认id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则继续上传;

    3、上传模组内存储的所有id;上传之前,需获取指纹模板分布,然后根据分布指定id号,一个一个上传;

*********************************************************************************************/

void uploadFTR(void)
{
    FP_ftrData_t uploadftrData;
    FP_ftrDistribution_t distribution;
    U32Bit errorCode;
    S32Bit ret;
    U16Bit ftrLength;
    S32Bit i = 0;
    U16Bit frameCount;
    U8Bit ftrReceiveBuffer[128];        //每帧命令回复的buffer
    U8Bit err_num = 0;

/*
    typedef struct {
        U16Bit id;          //待上传的指纹id
        U16Bit length;      //待上传的指纹数据长度
        U8Bit  *data;
    }FP_ftrData_t, *FP_ftrData_p;
*/

    uploadftrData.data = s_ftrDataBuffer;
    uploadftrData.id = 0x00;

/******上传模组内正在注册的id*************
    //注册进度100%
    //保存指纹开始
    uploadftrData.id = 0xFFFF;      //当id为0XFFFF时,可直接上传
    goto UploadFtrGetInfoLabel;
*****************************************/

UploadFtrCheckFtrLabel:
    ret = FP_action_get_ftr_distribution(&distribution, &errorCode);
    if(FP_OK != ret || errorCode != FP_OK)
    {
        //错误,重新发送
        Delay_ms(100);
        goto UploadFtrCheckFtrLabel;
    }

/*****************上传模组内存储的指定一个id**********/
//  Printf("distribution[] = 0x%x\r\n", distribution.distributon[check_id >> 3]);

    if(0 == CHECK_BIT(distribution.distributon[uploadftrData.id >> 3], (uploadftrData.id & 0x7)))
    {
        //id不存在,重新输出正确id号
        Delay_ms(100);
        goto UploadFtrCheckFtrLabel;
    }
/****************************************************/

/*********上传模组内存储的所有id********************
    S16Bit upload_id[100] = 0;  //待上传的id,用于上传所有指纹
    U8Bit currentByte = 0;
    S16Bit *p = &upload_id[0];

    for(int i = 0; i <= (distribution.ftrMaxCount >> 3); i++)
    {
        currentByte = distribution.distributon[i];
        for(int j = 0; j < 8; j++)
        {
            if(CHECK_BIT(currentByte,j))
            {
                *p = i*8 + j;
                p++;
            }
        }
    }
**************************************************/
UploadFtrGetInfoLabel:
    ret= FP_action_get_ftr_info(&uploadftrData, &errorCode);
    if( FP_OK != ret)
    {
        Delay_ms(100);
        goto UploadFtrGetInfoLabel;
    }

    ftrLength = uploadftrData.length;
    frameCount = ((ftrLength - 1) >> 7) + 1;

UploadFtrGetDataLabel:
    for(; i < frameCount; i++)
    {
        ret = FP_action_get_ftr_data(i, ftrReceiveBuffer, &errorCode);
        if(ret != FP_OK || errorCode != FP_OK)
        {
            err_num++;
            if(err_num < 3)
            {
                //数据接收有误重新发送该帧
                goto UploadFtrGetDataLabel;
            }
            else
            {
                //如果超过3次,报错退出
                return;
            }
        }
        else
        {
            err_num = 0;
            memcpy(uploadftrData.data + 128*i, ftrReceiveBuffer, 128);    //模组每帧回复的数据长度其实是固定的128字节
        }
    }

    s_ftrDataLength = ftrLength;

    /*
        FTR存储在上位机数据库前
        需对ftrData的长度ftrLength进行记录,作为该指纹下载时的长度;
        可把ftrData打包一下(加一个CRC或奇偶校验)
    */
}

/*********************************************************************************************
下载指纹特征:适用于FPM08X系列软件版本大于118的模组(如版本号为:FPM083-00-118);
将指纹数据分发到模组中
*/
void downloadFTR(void)
{
    FP_ftrData_t downloadftrData;
    U8Bit ftrSentBuffer[128];          //每帧命令发送的buffer
    U16Bit i = 0;
    U16Bit remainLength;
    U16Bit currentLength;
    U16Bit frameCount;
    U32Bit errorCode;
    U32Bit ret;
    U32Bit timeout = DEFAULT_TIME_OUT;
    U8Bit err_num = 0;

/*
    typedef struct {
        U16Bit id;          //待下载的指纹id
        U16Bit length;      //待下载的指纹数据长度
        U8Bit  *data;
    }FP_ftrData_t, *FP_ftrData_p;
*/
    downloadftrData.data = s_ftrDataBuffer;
    downloadftrData.length = s_ftrDataLength;
    downloadftrData.id = 0;

DownloadFtrSentInfoLabel:
    ret = FP_action_write_ftr_info(&downloadftrData, &errorCode);
    if(FP_OK != ret || errorCode != FP_OK)
    {
        Delay_ms(100);
        goto DownloadFtrSentInfoLabel;
    }

    remainLength = downloadftrData.length;
    currentLength = 128;
    frameCount = ((downloadftrData.length - 1) >> 7) + 1;

DownloadFtrSentDataLabel:
    for(; i < frameCount; i++)
    {
        memcpy(ftrSentBuffer, downloadftrData.data + 128*i, currentLength);

        //如果发最后一帧,由于模组需要存储指纹,命令超时时间需久一点, 1S比较合适
        if (i == frameCount - 1)
        {
            timeout = 1000;
        }
        ret = FP_action_write_ftr_data(i, ftrSentBuffer, currentLength, &errorCode, timeout);
        if(FP_OK != ret || errorCode != FP_OK)
        {
            err_num++;
            if(err_num < 3)
            {
                //数据发送有误,重新发送该帧
                Delay_ms(100);
                goto DownloadFtrSentDataLabel;

            }
            else
            {
                //如果超过3次,报错退出
                return;
            }
        }
        else
        {
            err_num = 0;
            remainLength -= currentLength;
            if(remainLength < 128)
            {
                currentLength = remainLength;
            }
        }
    }
}

/*********************************************************************************************
设置 LED 控制信息:适用于带LED灯的模组;
*/
void setLed(void)
{
    U32Bit errorCode;
    S32Bit ret;
        FP_LED_CTRL_INFO stLEDCtrlInfo;

setLedStartLabel:
/**灯的模式与颜色按需求设置,以下为参考范例1:闪烁绿灯5次,亮的时间为200ms,灭的时间为200ms*/
    stLEDCtrlInfo.ucLEDCtrlMode = EM_LED_CTRL_BLINK;
    stLEDCtrlInfo.ucLEDColor = EM_LED_GREEN;
    stLEDCtrlInfo.usLEDpara1 = 0x14;    //点亮时长
    stLEDCtrlInfo.usLEDpara2 = 0x14;    //熄灭时长
    stLEDCtrlInfo.usLEDpara3 = 0x5;     //闪烁次数
/***/
/**灯的模式与颜色按需求设置,以下为参考范例2:蓝灯呼吸,最大占空比100,最小占空比0,占空比每秒变化50%)*
    stLEDCtrlInfo.ucLEDCtrlMode = EM_LED_CTRL_PWM;
    stLEDCtrlInfo.ucLEDColor = EM_LED_BLUE;
    stLEDCtrlInfo.usLEDpara1 = 0x64;    //最大占空比
    stLEDCtrlInfo.usLEDpara2 = 0x00;    //熄灭时长
    stLEDCtrlInfo.usLEDpara3 = 0x32;     //闪烁次数
***/
    ret = FP_action_set_led(&stLEDCtrlInfo, &errorCode);
    if(FP_OK == ret && 0 == errorCode)
    {
        //点灯成功
    }
    else
    {
        //延时 50 ms, 继续发送点灯命令,或者直接退出
        Delay_ms(50);
        goto setLedStartLabel;
    }
}

/*********************************************************************************************
设置系统策略:用于设置模组默认的功能;如关闭重复指纹检查功能
*/
void setSysPolicy(void)
{
    U32Bit errorCode;
    S32Bit ret;
    U32Bit SysPolicy_value;
    U32Bit SysPolicy_bit_selflearn = 0x00000002;    //重复指纹检查功能的位
    U32Bit timeout = 1000; //建议超时时间设为1s

/**设置系统策略之前,先获取系统策略*/
getSysPolicyLabel:

    ret = FP_action_get_SysPolicy(&SysPolicy_value, &errorCode);
    if(FP_OK == ret && 0 == errorCode)
    {
        //获取策略成功
    }
    else
    {
        //延时 50 ms, 继续发送点灯命令,或者直接退出
        Delay_ms(50);
        goto getSysPolicyLabel;
    }

setSysPolicyLabel:
    SysPolicy_value &= ~SysPolicy_bit_selflearn;

    ret = FP_action_set_SysPolicy(&SysPolicy_value, &errorCode, timeout);  //处理返回码
    if(FP_OK == ret && 0 == errorCode)
    {
        //获取策略成功后,模组会自行复位
        Delay_ms(200);
        return;
    }
    else
    {
        //延时 50 ms, 继续发送
        Delay_ms(50);
        goto setSysPolicyLabel;
    }
}

void demo_main(U8Bit command)
{
    //设置指纹收发的buffer
    FP_action_set_send_buffer(s_send_buffer);
    FP_action_set_recv_buffer(s_recv_buffer);

    switch(command)
    {
        case 0:
            getID();
            break;
        case 1:
            enroll();
            break;
        case 2:
            match();
            break;
        case 3:
            deleteFp();
            break;
            case 4:
            Sleep();
            break;
            case 5:
            updateFeature();
                    break;
        case 6:
            autoEnroll();
            break;
        case 7:
            matchSyn();
            break;
        case 8:
            deleteSyn();
            break;
        case 9:
            uploadFTR();
            break;
        case 10:
            downloadFTR();
            break;
        case 11:
            setLed();
            break;
        case 12:
            setSysPolicy();
            break;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