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SD2405+24C08+SD卡

楼主(2023-07-20):
#include "my.h"
#include "24C08.h"
#include "SD2405.h"
#include "led.h"

FRESULT write_TF(FIL fsr,char *namebuf,uint8_t *databuf,uint32_t len,uint16_t lseek,uint8_t location)
{

        FRESULT res1;
  UINT bw;

        res1=f_open(&fsr,namebuf,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switch (location)
        {
                case 0 ://指定位置
                        res1=f_lseek(&fsr,lseek);
                        break;
                case 1 :        //从头
                  break;
                case 2 :        //至尾
                        res1=f_lseek(&fsr,fsr.fsize);
                  break;
    default:
                  break;
        }
        res1 = f_write(&fsr,databuf,len,&bw);
  res1 = f_close(&fsr);

        return res1;
}

uint32_t FileSize;
FRESULT read_TF(FIL fsr,char *namebuf,uint8_t *databuf,uint32_t len,uint16_t lseek,uint8_t location)
{

        uint32_t Datalen;
        FRESULT res1;
  UINT br;

        res1=f_open(&fsr,namebuf,FA_READ);
        FileSize=f_size(&fsr);
        switch (location)
        {
                case 0 :        //指定位置
                        res1=f_lseek(&fsr,lseek);
                        break;
                case 1 :        //从头
                  break;
                case 2 :          //至尾
                        res1=f_lseek(&fsr,fsr.fsize);
                  break;
    default:
                  break;
        }
        if(len==0)
    Datalen=FileSize;
        else
                Datalen=len;

        res1 = f_read(&fsr,databuf,Datalen,&br);
  res1 = f_close(&fsr);

        return res1;
}

///////////////////////////////////////////////////////////////
//channel=0:串口1,time15定时时间
//channel=1:串口2,time16定时时间
//channel=2:深度数据,浅-米
//channel=3:深度数据,深-米

extern uint32_t Time_PT[2];
extern uint32_t Work_Time[4];
uint16_t usart_readtime(uint8_t channel,uint8_t *buf)
{
        uint8_t i;
        uint16_t data;
        uint32_t sum;
        uint16_t temp;

        if(channel<2)
        {
                sum=(buf[4*channel+0]*60*60+buf[4*channel+1]*60+buf[4*channel+2])*1000+buf[4*channel+3]*10;
                if(sum>10)
                {
                        Time_PT[channel]=sum/10;
                        data=10;
                }
                else
                {
                        data=sum;
                }
        }
        else if(2<=channel && channel<=3)
        {
                temp=(buf[2*(channel-2)+8]<<8) + buf[2*(channel-2)+9];
                data=temp;
        }
        else if(channel>3)
        {
                channel=4;
                for(i=0;i<2;i++)
                {
                        Work_Time[2*(channel+i-4)]=buf[4*(channel+i-1)]*100+buf[4*(channel+i-1)+1]; //12,13   16,17
                        Work_Time[2*(channel+i-4)+1]=buf[4*(channel+i-1)+2]*100+buf[4*(channel+i-1)+3];//14,15   18,19
                }
                data=0;
        }
        return data;
}

extern int32_t depth_data; //厘米的深度数据,除以100是米,除以10000是mpa。
extern int16_t depth_temp; //水温数据,3位小数点,单位℃。

//出口:depth_temp  = 水温数据
//      depth_data  = 压力数据
void temper_dep(uint8_t *databuf)
{
  uint8_t state2;
        uint8_t c2;
        uint8_t buf[8];

        signed long L32;

        //2-18的数字取出并累加
        state2=0;
        for(c2=2;c2<USART1_RX_MAX-3;c2++)
        {
                state2 = state2 + (databuf[c2]-48);//0x30
        }

        //接收的累加和
        buf[0]= databuf[USART1_RX_MAX-3]-48;//百位
        buf[1]= databuf[USART1_RX_MAX-2]-48;//十位
        buf[2]= databuf[USART1_RX_MAX-1]-48;//个位
        c2=(buf[0]*100)+(buf[1]*10)+buf[2];

        if(state2==c2)
        {
                //与接收的ASCII累加和相等
                //取出地址
                buf[0]= databuf[2]-48;//地址十位
                buf[1]= databuf[3]-48;//地址个位
                buf[2]= buf[0]*10+buf[1];
                if(buf[2]==DEPTH_TEMP_ADD)//地址=1
                {
                        //取出压力值和标志
                        state2 = databuf[4]-48;//取出压力正负标志

                        buf[0]=databuf[5]-48;//压力千位
                        buf[1]=databuf[6]-48;//压力百位
                        buf[2]=databuf[7]-48;//压力十位
                        buf[3]=databuf[8]-48;//压力个位
                        buf[4]=databuf[9]-48; //小数1位
                        buf[5]=databuf[10]-48;//小数2位
                        buf[6]=databuf[11]-48;//小数3位
                        buf[7]=databuf[12]-48;//小数4位

                        L32 = (long)((buf[0]*10000000)+(buf[1]*1000000)+(buf[2]*100000)
                                +(buf[3]*10000)+(buf[4]*1000)+(buf[5]*100)+(buf[6]*10)+buf[7]);

                        depth_data=L32;         //压力数据
                        if(state2==1)//压力正负标志,00=正数,01=负数
                        {
                                depth_data = ~depth_data+1;//转换为负数
                        }

                        //取出温度值和标志
                        state2 = databuf[13]-48;//取出温度正负标志

                        buf[0]=databuf[14]-48;//温度十位
                        buf[1]=databuf[15]-48;//温度个位
                        buf[2]=databuf[16]-48;//温度小数1
                        buf[3]=databuf[17]-48;//温度小数2
                        buf[4]=databuf[18]-48;//温度小数3

                        L32 = (long)((buf[0]*10000)+(buf[1]*1000)+(buf[2]*100)+(buf[3]*10)+buf[4]);

                        depth_temp = L32;
                        if(state2==1)//水温度正负标志,00=正数,01=负数
                        {
                                depth_temp = ~depth_temp+1;//转换为负数
                        }
                }
        }
}

FRESULT storage(FIL fsr,Time_Def *timebuf,uint8_t channel)
{
        FRESULT res1;
        uint8_t databuf[12];
        char filebuf[13];

  //RTC_GetRTCTime(timebuf);
        RTC_ReadDate(timebuf);

        if(channel==0)
        {
                filebuf[0]=timebuf->Year/16+48;
                filebuf[1]=timebuf->Year%16+48;
                filebuf[2]=timebuf->Month/16+48;
                filebuf[3]=timebuf->Month%16+48;
                filebuf[4]=timebuf->Day/16+48;
                filebuf[5]=timebuf->Day%16+48;
                filebuf[6]=timebuf->Hour/16+48;
                filebuf[7]=timebuf->Hour%16+48;
                filebuf[8]='.';
                filebuf[9]='t';
                filebuf[10]='x';
                filebuf[11]='t';
                filebuf[12]='\0';

                databuf[0]=0Xff;
                databuf[1]=0Xfa;
                databuf[2]=timebuf->Minute;
                databuf[3]=timebuf->Second;

                databuf[4]=depth_data >> 24;
                databuf[5]=depth_data >> 16;
                databuf[6]=depth_data>> 8;
                databuf[7]=depth_data;
                databuf[8]=depth_temp>> 8;
                databuf[9]=depth_temp;

                databuf[10]=0Xfa;
                databuf[11]=0Xff;

                res1=write_TF(fsr,filebuf,databuf,12,0,2);
        }
        if(channel==1)
        {
        }
        return res1;
}

extern uint8_t Wrong_buf[5];
void Modbus_0X10_EEPROM(uint8_t *buf,uint16_t len)
{
        uint8_t i;
        uint8_t databuf1[20];
        uint8_t databuf2[20];

        for(i=0;i<6;i++)
                databuf2[i]=buf[i];
        CrcCheck(databuf2,6);

        if(buf[2]==0)
        {
                for(i=0;i<buf[6];i++)
                 databuf1[i]=buf[i+7];

                EEPROM_Write(buf[3],databuf1,buf[6]);
                USART_SendBuffDat(USART4,databuf2,8);
        }
        else
        {
                if(buf[5]==3 && buf[6]==6)
                {
                        time_init.Year=buf[7];
                        time_init.Month=buf[8];
                        time_init.Day=buf[9];
                        time_init.Week=0x01;
                        time_init.Hour=buf[10];
                        time_init.Minute=buf[11];
                        time_init.Second=buf[12];

                        RTC_WriteDate(&time_init);

                        USART_SendBuffDat(USART4,databuf2,8);
                }
                else
                {
                        USART_SendBuffDat(USART4,Wrong_buf,sizeof(Wrong_buf));
                }
        }
}

void Modbus_0X03_EEPROM(uint8_t *buf,uint16_t len)
{
        uint8_t i;
        uint8_t databuf1[20];
        uint8_t databuf2[20];

        databuf2[0]=buf[0];
        databuf2[1]=buf[1];
        databuf2[2]=buf[5]*2;

        if(buf[2]==0)
        {
                EEPROM_Read(buf[3],databuf1,buf[5]*2);
                //delay_ms(10);
          for(i=0;i<buf[5]*2;i++)
                        databuf2[3+i]=databuf1[i];

                CrcCheck(databuf2,buf[5]*2+3);
          USART_SendBuffDat(USART4,databuf2,buf[5]*2+5);
        }
        else
        {
    if(buf[5]*2==6)
                {
                        RTC_ReadDate(&sysTime);

                        databuf1[0]=sysTime.Year;
                        databuf1[1]=sysTime.Month;
                        databuf1[2]=sysTime.Day;
                        databuf1[3]=sysTime.Hour;
                        databuf1[4]=sysTime.Minute;
                        databuf1[5]=sysTime.Second;

                        for(i=0;i<buf[5]*2;i++)
                          databuf2[3+i]=databuf1[i];

                  CrcCheck(databuf2,buf[5]*2+3);
            USART_SendBuffDat(USART4,databuf2,buf[5]*2+5);
                }
                else
                {
                        USART_SendBuffDat(USART4,Wrong_buf,sizeof(Wrong_buf));
                }

        }
}

extern uint8_t BD_SendBuf[UART_BUFF_MAX_SIZE];
extern uint8_t Right_buf[5];
extern uint8_t Wrong_buf[5];
uint8_t BD_Return(char *buf,uint16_t len)
{

        uint8_t i;

        if(buf[0]=='

仅供参考: 代码.7z (664 KB, 下载次数: 15)
&& buf[59]=='\r' && buf[60]=='\n')//$DWXX,21/12/09,04:59:29,121.532003,E,31.079860,N,24,8,0.00\r\n
        {

                time_init.Year=(buf[6]-48)*16+(buf[7]-48);
                time_init.Month=(buf[9]-48)*16+(buf[10]-48);
                time_init.Day=(buf[12]-48)*16+(buf[13]-48);
                time_init.Week=0x01;
                time_init.Hour=(buf[15]-48)*16+(buf[16]-48);
                time_init.Minute=(buf[18]-48)*16+(buf[19]-48);
                time_init.Second=(buf[21]-48)*16+(buf[22]-48);
                RTC_WriteDate(&time_init);

                BD_SendBuf[8]=0x22;
                for(i=0;i<len-6;i++)
                  BD_SendBuf[9+i]=buf[i];

                BD_SendBuf[9+len-6]=0x22;
                BD_SendBuf[9+len-5]=0x0D;
                BD_SendBuf[9+len-4]=0x0A;
                delay_ms(50);
                USART_SendBuffDat(USART2,BD_SendBuf,len+12-6);  //AT+SEND="$DWXX,21/12/09,04:59:29,121.532003,E,31.079860,N,24,8,0.00"\r\n
                USART_SendBuffDat(USART4,Right_buf,sizeof(Right_buf));
                return 0;
        }

        else if(!strncmp(buf,"NO EFFECTIVE LOCATION INFORMATION",len))
        {
                USART_SendBuffDat(USART4,Wrong_buf,sizeof(Wrong_buf));
    return 1;
        }
        else if(!strncmp(buf,"OK",len))
        {
                USART_SendBuffDat(USART4,Right_buf,sizeof(Right_buf));
          return 2;
        }
        else
        {
                USART_SendBuffDat(USART4,Wrong_buf,sizeof(Wrong_buf));
                return 3;
        }
}

extern uint32_t Time_PT[2];
extern uint32_t Time15_tag;
extern uint32_t Time16_tag;
extern uint8_t BD_Work_Flag;

void Sensor_BD_Power(uint32_t *buf)
{
        if(Time_PT[0]>(buf[0]+buf[1]))
        {
                if(Time15_tag>(Time_PT[0]-buf[0]) || Time15_tag<buf[1])
      SENSOR_ON;
                else
                        SENSOR_OFF;
        }
        else
            SENSOR_ON;

        if(BD_Work_Flag)
                if(Time_PT[1]>(buf[2]+buf[3]))
                {
                        if(Time16_tag>(Time_PT[1]-buf[2]) || Time16_tag<buf[3])
                                BD_ON;
                        else
                                BD_OFF;
                }
                else
                         BD_ON;
   else
                        BD_OFF;
}

extern uint8_t tebuf[LOAD_LEN_MAX];
void Data_load(FIL fsr,uint8_t *buf,uint32_t len)
{
        uint8_t NoData_buf[8]={0xBB,0xAA,0x23,0x04,0x23,0x13,0xDD,0xCC};
        uint8_t load_buf[LOAD_LEN_MAX];
        FRESULT res1;
        char filebuf[13];
        uint8_t hour;
        uint8_t temp;
        uint32_t i,j;

        hour=buf[6]/16*10+buf[6]%16;
        temp=hour;
        for(i=0;i<len-2;i++)
                tebuf[i]=buf[i];

        for(i=0;i<24-temp;i++)
        {

                filebuf[0]=buf[3]/16+48;//年
                filebuf[1]=buf[3]%16+48;
                filebuf[2]=buf[4]/16+48;//月
                filebuf[3]=buf[4]%16+48;
                filebuf[4]=buf[5]/16+48;//日
                filebuf[5]=buf[5]%16+48;
                filebuf[6]= hour/10+48;//时
                filebuf[7]= hour%10+48;
                filebuf[8]='.';
                filebuf[9]='t';
                filebuf[10]='x';
                filebuf[11]='t';
                filebuf[12]='\0';

                res1=read_TF(fsr,filebuf,load_buf,0,0,1);
                tebuf[2]=FileSize+8;
                tebuf[6]=hour/10*16+hour%10;
                tebuf[9]=1+i;
                tebuf[10]=1;
                for(j=0;j<FileSize;j++)
                        tebuf[11+j]=load_buf[j];

                tebuf[FileSize+11]=0xCC;
                tebuf[FileSize+12]=0xDD;

                if(res1==0)
                        USART_SendBuffDat(USART4,tebuf,FileSize+13);
                else
                {
                        for(j=0;j<4;j++)
              NoData_buf[2+j]=buf[3+j];
                        NoData_buf[5]=hour/10*16+hour%10;
                        USART_SendBuffDat(USART4,NoData_buf,sizeof(NoData_buf));

                }
                 hour++;
        }

}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