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用51单片机驱动16*64点阵?

楼主:
大神好,正在学习单片机,如何用MAX7219用51驱动16*64点阵?级接上下两个8*8如何显示一个完整字符,谢谢!

网友A(2023-07-20):
用4片7219驱动4个8X8点阵,51的3个IO口接7219的DIN,DCK,LOAD引脚,4片7219,第一片的DOUT接地2片的DIN,第2片的DOUT接第3片的DIN,第3片的DOUT接第4片的DIN。 所有的DCK接一起,所有的LOAD接一起,按7219的手册编程,一次需要发送4片7219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4片7219驱动4个8X8点阵,51的3个IO口接7219的DIN,DCK,LOAD引脚,4片7219,第一片的DOUT接地2片的DIN, ...

有这方面的代码吗,有点不明白。如果4块8*8点阵组成一个16*16点阵,第一个点阵的数据发送出去后面三个也不是显示相同的数据了?小白一个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A:
不会的,按顺序发,假设7219的顺序是1234,51的数据口接在第1片7219的DIN,然后第1片的DOUT接地2片的DIN,第2片的DOUT接第3片的DIN,第3片的DOUT接第4片的DIN。
发送程序是,先发第4片的数据,再发第3片,第2片,第1片。这样各个7219显示的是各自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按顺序发,假设7219的顺序是1234,51的数据口接在第1片7219的DIN,然后第1片的DOUT接地2片的DIN, ...

单片机怎么选择发送数据,比如我想发第三个数据,1,2,4怎么才能不显示呢?谢谢

网友A:
刚才发个图片没有出来,只耀把1,2,4的数据发全0,应该就可以了把,7219很长时间没有用了
比如说第3片发一个A,发第3片的数据按字符A的点阵取值,先发第4片数据全部为0,再发第3片数据A,然后是第2片全0,第1片0

网友A:
看看图片能不能发出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片能不能发出去

我在研究下,数据DATA是从第一个7219进再到第2..第3..一直到最后一个7219。怎么能发到第3个呢?

网友A:
假设4片7219的数据是1,2,3,4。
先发数据4进第1片,
再发数据3,这样数据3进第1片,数据4由第1片到第2片,
发数据2到第1片,数据3到第2片,数据4到第3片,以此类推。
等于4个数据像一个移位寄存器一样,数据是一个接一个移过去的

网友A:
再发个图说明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发个图说明一下

相当于把数据包挤过去,有类似的资料我研究下。大概意思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