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单片机ESP8266 WIFI调试遇到问题

楼主(2023-07-20):
开始准备使用串口命令1,2分别打开关闭红灯,串口命令3,4分别打开关闭绿灯,串口命令5,6分别打开关闭蜂鸣器。测试过程中发现,会出现异常情况,将命令换成下面程序的特殊命令,解决此问题,求教为啥。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x_data2=USART_ReceiveData(USART2);//(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switch(rx_data2)
                        {
                                case '(':
                                        LED1=0;  打开红灯
                                        break;
                                case ')':
                                        LED1=1;关闭红灯
                                        break;
                                case '&': 打开绿灯
                                        LED2=0;
                                        break;
                                case '*':
                                        LED2=1;关闭绿灯
                                case '$':
                             BEEP=0;打开蜂鸣器
                                case '#':
                                        BEEP=1;关闭蜂鸣器
                                        break;
                        }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

网友A:
这是ASCII码表中的打印字符,感觉是发送数据格式与解析的不统一,如果波特率没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ASCII码表中的打印字符,感觉是发送数据格式与解析的不统一,如果波特率没错的话。

好的,谢谢,我在查查

楼主:
通测试,用现成串口助手发送接受数据一切正常,用无线WIFI发现会频率进入串口中断,但是手机APP没有发送数据。求教。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我住程序里面给串口发送数据使用到AT+CIPSEND=0,35,模块会给单片机返回
AT+CIPSEND=0,35
OK
>
busy s...
Recv 35 bytes
SEND OK
同理初始化单片机发生指令初始化给单片机,单片机收到里面可能包含了1,2,3,4,5,6这些字符,所以会出现异常。
测试发现,单片机收到服务器的数据为+IPD,0,1:1  单片机实际接受到的数据,所以程序需要增加接收到完整的字节帧才会触发中断处理程序。本贴完结,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