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pcb双层板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3-07-21):
兄弟们帮看一下画  pcb双层板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目测Q1的封装是有问题的,其次走线最好不要出现直角,走线有点乱,线距需要控制

网友B:
注意走线间距,焊孔处可以铺铜增加强度

网友C:
对于没有较高速度时序配合的电路,对于初学者,布通基本就可以了。再者,注意按布线最短,其次考虑美观。

网友D:
有些线相互之间靠的近了,可以分开一些。

网友E:
原理图贴出来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F:
要有原理图才知道行不行
可能是布通了,但元件的位置不一定放得对

网友G:
这是先自动布线,又调整的吧。不必要的来回换层

网友H:
在不能确认元件实物与PCB封装库图形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先购买实物元件,测量实物元件尺寸,引脚间距,引脚直径。如PCB封装库找不到匹配封装要自己按实物画。元件要合理布局,线间距适当,线宽要与其载流相适应。电源及地全辅铜。

网友I:
一看肯定是自动布线的

网友J:
一眼看过去,不说走线问题,你的丝印乱七八糟,元器件摆放也是歪歪扭扭的。给人感觉就是比较低级的板子!

网友K:
这板是自动布线的吧,首先感觉走线有点乱,设置间距也不太合理。

网友L:
一看就是自动布线的作品,超级糊弄人。

网友M:
连接性:确保所有的元件都正确地连接到了预期的信号线上。

电源和地:电源和地应该有足够宽的走线,并且尽可能短。如果可能,使用大面积的铜皮进行电源和地的布局。

分离数字和模拟信号:如果板上同时有数字和模拟信号,应该尽量将它们分开,以避免数字噪声干扰模拟信号。

阻抗控制:对于高速信号,如USB、HDMI、DDR等,需要考虑阻抗控制。

布局:元件的布局应该合理,尽量减少信号线的长度和交叉。

热设计:对于发热元件,如电源IC、处理器等,需要考虑散热设计。

EMC/EMI:考虑电磁兼容性和电磁干扰问题,如合理布局滤波电容、添加屏蔽罩等。

安全:考虑电气安全问题,如隔离距离、保护地设计等。

制造:考虑PCB制造和组装的要求,如最小线宽/线距、最小孔径、焊盘尺寸、标记文字等。如果你想具体看自己的布线,建议去买书或者去买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