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芯片SD3078单片机驱动的问题 [已解决] 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3-07-21):
最近在做手表,感觉大部分常见RTC要么太大,要么没内置晶振(误差大)
前几周找到了一款芯片,看上去还不错:
我就在某宝上买了2片,尝试驱动
这玩意老贵了,一片就要五块多
数据手册
我按照数据手册写的驱动:
//SD3078.c
//I2C功能O口:准双向
#include "STC8H.h"
#include "SD3078.h"
#include "IIC.h"
//#include "UART.c"

#define RTC_READ 0x65
#define RTC_WRITE 0x64

void Rtc_Enable(){
        IIC_Start(); //发送起始命令
        IIC_Send(RTC_WRITE); //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
        IIC_Ack();
        IIC_Send(0x10); //发送地址
        IIC_Ack();
        IIC_Send(0x80); //发送数据
        IIC_Ack();
        IIC_Stop(); //发送停止命令

        IIC_Start(); //发送起始命令
        IIC_Send(RTC_WRITE); //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
        IIC_Ack();
        IIC_Send(0x0F); //发送地址
        IIC_Ack();
        IIC_Send(0x84); //发送数据
        IIC_Ack();
        IIC_Stop();
}
void Rtc_Disable(){
        IIC_Start(); //发送起始命令
        IIC_Send(RTC_WRITE); //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
        IIC_Ack();
        IIC_Send(0x0F); //发送地址
        IIC_Ack();
        IIC_Send(0x00);
        IIC_Ack();
        IIC_Send(0x00);
        IIC_Ack();
        IIC_Stop();
}

void Rtc_Write_Time(unsigned char TIME_Set[],bit mode,bit A_P_M){//TIME_Set:秒分时周日月年  mode1:24h mode0:12h  IN:十进制数

        unsigned char i;

        for(i=0;i<7;i++){
                TIME_Set[i]=TIME_Set[i]/10*16+TIME_Set[i]%10;
        }
        if(mode)
                TIME_Set[2]|=0x80;
        else{
                if(A_P_M)//AM
                        TIME_Set[2]&=0x5f;
                else{//PM
                        TIME_Set[2]&=0x7f;
                        TIME_Set[2]|=0x20;
                }
        }
        IIC_Start(); //发送起始命令
        IIC_Send(RTC_WRITE); //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
        IIC_Ack();
        IIC_Send(0x00);
        IIC_Ack();
        for(i=0;i<7;i++){
                IIC_Send(TIME_Set[i]);
                IIC_Ack();
        }
        IIC_Stop();

}

void Rtc_Read_Time(TIME_IN *TIME_Read){
        IIC_Regulate(1);
        IIC_Start();
        IIC_Send(RTC_READ);
        IIC_Ack();
        TIME_Read -> second=IIC_Recv();
        IIC_Send_Ack();
        TIME_Read -> minute=IIC_Recv();
        IIC_Send_Ack();
        TIME_Read -> hour=IIC_Recv();
        IIC_Send_Ack();
        TIME_Read -> week=IIC_Recv();
        IIC_Send_Ack();
        TIME_Read -> date=IIC_Recv();
        IIC_Send_Ack();
        TIME_Read -> month=IIC_Recv();
        IIC_Send_Ack();
        TIME_Read -> year=IIC_Recv();
        IIC_Send_Ack();
        IIC_Stop();
}

void SD3078_Init(){
        unsigned char r;
        IIC_Regulate(1);
        Rtc_Enable();//关写保护
        IIC_Start();
        IIC_Send(RTC_WRITE);
        IIC_Ack();
        IIC_Send(0x0F);
        IIC_Ack();
        IIC_Start();
        IIC_Send(RTC_READ);
        IIC_Ack();
        r=IIC_Recv();
        IIC_Send_Ack();
        IIC_Stop();
        if(r&0x01){//第一次上电
                Rtc_Write_Time(TIME_SET,1,0);
        }
        Rtc_Disable();//开写保护
}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i, j, k;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IIC_Init();
        SD3078_Init();

        while(1){

                Rtc_Read_Time(&Sys_Time);
                if(Sys_Time.second==1)P0=0;else P0=1;

                i = 13;
        j = 45;
        k = 214;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h文件
#ifndef _SD3078_H_
#define _SD3078_H_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da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week;
}TIME_IN;

TIME_IN Sys_Time;

unsigned char TIME_SET[7]={0,0,0,2,18,7,23};//秒分时周日月年

#endif

烧录后,单片机似乎死循环了(似乎是IIC通讯失败,但IIC的代码驱动其他器件是正常的),
排查了几天都不知原因
有哪位大神帮我改改吗
-----------------------------------------------------------------------------
7月25日:

跟着数据手册重写了一遍代码,经过一些微调,SD3078被驱动起来了!(激动)
我对比了一下上面的(有问题)代码,并结合微调时的经过,总结出了上方代码的问题:
1、读出的数据是BCD码,很重要!(不是十进制)
2、  24小时制时读出数据时要把最高位置零(&0x7f),否则读出数据是错误的···
3、IIC的应答要设定一个时间上限,超过上限就跳出循环,判非应答。(方便调试)
4、好像没有了···
另外,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H8K64U,使用了硬件IIC,请问大佬们不加上拉电阻保险吗?
(我试着去除上拉电阻,结果单片机与SD3078通讯仍正常)

----------------------------------------------------完----------------------------------------------------

网友A:
1,先验证IIC代码对不对,可能用24C01的IIC代码和功能来进行验证
2,先验证IIC从机地址对不对,先不管数据读写,先写一个验证代码,向从机发送地址,看一下有没有响应,可以用一个LED或者某个端口的电平来进行验证
3,如果单片机没有内置上拉电阻,你就得在时钟和数据端口上增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验证IIC代码对不对,可能用24C01的IIC代码和功能来进行验证
2,先验证IIC从机地址对不对,先不管数据读写 ...

单片机引脚设置为准双向输出,可以吗

网友B:
注意电平转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电平转换时间

时序按照数据手册写的,为400k,我把它调到200k后也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引脚设置为准双向输出,可以吗

时钟和数据线必须要加10K的上拉电阻!!!!!
端口设置为标准双向模式,也就是传统的8051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引脚设置为准双向输出,可以吗

看手册是有上拉电阻的,你可以接个上拉电阻试试。
像DS1302的IO口必须接上拉电阻,准双向IO口不行。

网友D:
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多试试

楼主:
设置成开漏输出,SDA接了上拉电阻后还是没反应
是我写的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E:
看代码,P0需要至少1分钟才会有变化,测试时间够长吗

楼主:
够长,把if判断的值改成<20也一样要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成开漏输出,SDA接了上拉电阻后还是没反应
是我写的驱动有问题吗

已经告诉你了,你上传的代码中,你的端口设置是对的,就不要再去找端口的毛病了
SDA和SCL都要加上拉10K电阻!!!!!!!
IIC可以驱动其它的IIC器件也不一定是对的!!!!!
为什么要叫你用24c01,这个器件是标准的IIC,不支持高速IIC的,在它上面运行正常了,在SD3078就能正常了
不要duang!duang!duang!先写一堆几千行的代码,然后就进行验证,那么多代码,问题出在哪里你都不一定知道

"先验证IIC从机地址对不对,先不管数据读写,先写一个验证代码,向从机发送地址,看一下有没有响应,可以用一个LED或者某个端口的电平来进行验证"
1,什么其它的代码都不要,只要端口设置和IIC写入一个字节函数,外加一个延时函数,延时可以设定为1秒2,P0^1=0;//LED这个端口先灭灯
3,写入从机地址   0x64
4,等待IIC从机应答,如果不应答就是死循环
5,P0^1 = 1;//

while(1);
6,烧录验证,不要仿真!!!!!!!!!

以上6步,从P.01端口的电平信号就可以知道从机是否能响应主机的IIC信号了
低电平:说明从机没有应答
高电平:说明从机已经应答,写字节的IIC代码是对的

再不行,把你的所有代码,原理图上传
还是不行,那就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告诉你了,你上传的代码中,你的端口设置是对的,就不要再去找端口的毛病了
SDA和SCL都要加上拉10K电阻 ...

好的,我试试

网友F:
if(Sys_Time.second==1)P0=0;else P0=1;    恰好能读到1吗?如果0秒后延时,2秒时才把时间读回来,是不是就没有反应了?这个看你的延时多长时间,按照12MHz1T估算你的延时,应该还是很多时候能进入的,但是也容易出现非预期的情况。
这条语句的第二个问题,如果延时不影响,当且仅当second==1时点亮/熄灭,也就是60秒钟点亮/灭1秒,这个是你预期的效果?我觉得不确定能不能看清楚这个闪烁
关于调试的方法,你是怎么感觉进入死循环的,是测试出来的吗?如果不是必须定位,找到出错点,因为不能在线调试,可以注释现在点亮指示灯的位置,在你觉得可疑的程序后面点亮指示灯,如果能点亮继续找前面的程序。

网友G:
先找个任意的IIC器件,调试成功后再上这个东东。
目前,标准的IIC驱动是通用的,RTC也就是读写而已,没多复杂,好像3231和1307的通用。
实验证明很多器件用STC准双向I/O无需加上拉什么的也可以用。
也可以找厂家要DEMO,国产可参考“国芯”,说明书写的是理想也可能是现实。
包括记得有些厂家宣传可以免费给样片,然而联系过结果呵呵呵。
如果自己玩且对体积没要求的话用8025的,几毛钱的货就非常好用。
还有就是,目前常见的8025、3231又大又蠢,甚至还有更过的内置了电池,这个小体积的有“核心技术”了 ?
建议仔细查一遍,厂家不给例程自己还调不过就过了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if(Sys_Time.second==1)P0=0;else P0=1;    恰好能读到1吗?如果0秒后延时,2秒时才把时间读回来,是不是就 ...

谢谢指导,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找个任意的IIC器件,调试成功后再上这个东东。
目前,标准的IIC驱动是通用的,RTC也就是读写而已,没多 ...

谢谢指导,之前写的程序确实有忽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