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版本 23.7.1

楼主(2023-07-21):
版本 23.7.1
版本号:13 日期:19 年 2023 月 <> 日
图解的
49416
在某些情况下,mil-mm转换的舍入误差会导致引脚未连接。
54935
在某些情况下,当尝试一次打开所有原理图源文档时,会遇到错误“对象参照未设置为对象的实例”。
55317
改进了新变体管理器的性能,包括当变体数量超过 100 时自动分页。
55524
如果 =VariantName 特殊字符串包含 ' 字符,则该名称将无法在原理图图纸上正确显示变体的名称。
55775
打开已重命名的特定原理图文档(使用“另存为”命令)时,该文档将为空,并且会遇到“加载文件错误”。
印刷电路板
45932
对于特定的 PCB,导出为 DXF/DWG 格式将不包括旋转 180 度的元件焊盘。
54107
在特定设计中调谐差分对时,可以在先前应用的调谐已经达到目标长度后创建额外的调谐模式。
54909
添加了对导入 Allegro 板设计中定义的自定义焊盘堆栈(以及定义的导热腿带)的支持。
55397
当将外层(顶部/底部)用于单层柔性 PCB 时,顶部 SMD 元件焊盘的底部阻焊层是可见的。
55398
生成 NC 钻头输出时,为每个 IPC 4761 通孔类型仅生成一个钻头。
55551
对于特定的面板化PCB,通过OutJob生成Gerber X2数据会导致PTH_Drill.gbr文件不包含任何数据。
55908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 Ctrl+F4 快捷方式关闭 PCB 文档会导致访问冲突(地址为 000000015C40C523 在模块'ADVPCB.DLL')正在遇到。
55960
从特定PCB文档生成Gerber文件时,会遇到错误“调用目标已引发异常”。
56012
主板报告将显示“100% 路由完成”,即使某些连接仍未路由但被隐藏。
56036
对于特定设计,创建的嵌入式电路板阵列的钻孔台中的孔数不等于源PCB钻孔台中的孔总数。
多板
55432
添加了对从多板原理图上的线束对象到其链接线束项目(如果可用)的交叉探测的支持。
线束设计
53569
在布局图形中将一个连接点拖动到另一个连接点(如果有效)上时,这两个连接点现在将作为单个对象连接起来,并合并其指定的对象列表。
54491
在接线图中更改线束连接器的设计项目 ID 时,导入时未在布局图形中更新连接器。
55214
在布局图上更新到最新版本的线束连接器时,将重置任何定义的物理视图。
55261
添加了对电缆内“无连接”对象的支持,因此不再需要将它们添加到布局图上的连接点。
55328
当对布局标签使用多行文本功能时,标签的注释会被带到文本“窗口”中。
55385
在接线图上,覆盖电缆和某些电线的屏蔽对象会错误地导致所有电线都添加到电缆对象中。
55420
现在可以打开和修改本地布线和布局模板文件 (*.WirDot, *.LdrDot)。
平台
53596
在某些情况下,错误“系统异常:<错误 xmlns=”microsoft/ws/2005/05/envelope/none“>...”会碰到的。
数据管理
49806
对于特定设计/PC,与可点击状态功能关联的弹出窗口未正确显示。
52911
添加了对在多板原理图文档中使用注释和任务功能的支持(*.MbsDoc)。
54562
使用为刚柔结合设计配置的托管 OutJob 文件,以及完全刚性设计,在尝试生成 ODB++ 输出时会导致访问冲突。
54734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注释时,会遇到错误“System.Exception: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54739
对于特定的SVN项目,“存储管理器”面板的“打开和比较”功能将不起作用。
54815
将项目提交到 GitHub 桌面存储库时,身份验证将失败,并显示错误“用户名或密码无效。详细信息:重定向或身份验证重播过多”。
55438
使用库导入器输入现有库中的元件时,不会导入任何具有空值的已定义参数。
55478
对于在库导入期间创建的元件模板,基于该模板的新/现有元件将包含模板本身中不存在的空白参数。
55512
如果组件参数为空,则“资源管理器”面板不会显示组件参数。
55603
尝试通过单击组件编辑器(SCE 模式)中的无效链接进行导航将导致遇到异常。
55706
现在可以从 ActiveBOM 文档中排除为组件定义的“零件选择”。
55710
用户界面。“保存到服务器促销”选项已在“高级设置”对话框中恢复。
55804
在 ActiveBOM 文档中,未保存为备用项在“注释”参数中输入的任何值。
55847
无法停止对基于文件的库的搜索,导致Altium Designer在搜索完成之前“冻结”。
导入/导出
54837
导入“无法识别”或“太旧”的 Allegro .brd 文件时显示的错误消息已得到增强,给出了文件版本、Extracta 版本和可能的原因。
55013
使用导入向导导入特定 Xpedition 设计时,不会导入顶层和底层上的多边形浇注。
55051
对于特定的 DxDesigner 设计,尝试通过导入向导导入将导致遇到错误(“无法创建项目”)并停止导入。
55318
导入特定的 Allegro 设计文件时,未导入丝网印刷上定义的徽标。
55570
批量导入 Allegro 封装文件 (*.dra) 时,现在提供了更简化的“版本问题”通知,并能够导入所有其他没有问题的文件。
55619
使用“导入向导”导入特定 OrCAD 设计时,填充的图形对象被错误地绘制在生成的原理图文档的所有其他对象的前面。
55621
使用导入向导导入特定OrCAD设计时,意外的交叉引用文本被添加到生成的原理图文档中。
55668
使用“导入向导”导入特定OrCAD设计时,放置在标题栏中的图像未在生成的原理图文档中正确显示。
55670
使用导入向导导入特定 OrCAD 设计时,缺少一些原理图图纸,而其他原理图未正确命名。
55672
使用导入向导导入特定OrCAD设计时,字符串信息未正确显示在生成的原理图文档的标题栏中。
55675
对于特定的 Allegro 设计,尝试导入 .dra 文件会导致遇到异常和崩溃。
55788
使用导入向导导入OrCAD设计时,格式为“xx.<描述性名称>”的原始原理图名称被截断为“xx.SchDoc”。
55793
使用导入向导导入特定OrCAD设计时,文本字符串/框架对象在生成的原理图文档中显示大小较大的文本。
55913
使用导入向导导入OrCAD设计时,生成的原理图上的文本的样式、大小和位置将与原始设计中的样式、大小和位置不同。
模拟
53411
提供了仿真数据查看器的更新版本,提高了波形和测量的准确性(高级设置选项:Simulation.NewViewer,默认为打开)。
54516
在模拟查看器中,当“可见打印数”选项(在“文档选项”对话框中)设置为“全部”时,“设置 X 轴格式”命令将不起作用。
54518
在模拟查看器中,当“文档选项”对话框中的“可见打印数”选项设置为“全部”时,“适合文档”命令(位于“视图”菜单上)将不起作用。
54741
用于MOSFET P-ch VDMOS组件(在仿真通用组件库中)的模型错误地与N沟道功率MOSFET的模型相同。
54743
重新运行相同的仿真分析后,不会保留在仿真查看器中应用的 Y 轴设置。
55260
在仿真查看器中选择波形时,也会选择具有相似结束后缀的任何波形,尽管这些波形没有链接。
55433
查看仿真结果时,现在可以使用 Shift+Click 在绘图中选择多个波形。
55434
初始条件指令 (.IC)现在受支持在子电路中定义,并且可以处理/应用。
55442
从所有数字通用元件(在仿真通用元件库中)中删除了未使用的 adc_* 和 dac_* 参数。
55495
添加了对在函数源值表达式中使用电感电流的支持。
56031
设置实例温度时,电阻热噪声计算不正确。
其他
55503
其他:使用7-Zip解压缩Zip存档以离线安装Altium Designer时会遇到“标头故障”。

版本 23.6.0
版本号:18 日期:15 年 2023 月 <> 日
图解的
51006
在某些情况下,在分层PCB设计项目中处理原理图文档时,会遇到错误“EInvalidAccessToObject:销毁后访问的对象”。
53810
在已编译选项卡上切换组件的状态后,生成“拾取”n 放置文件未正确观察元件的“拟合/未拟合”状态。 (BC:17331)
印刷电路板
51719
增加了对通过“属性”面板在PCB库级别向封装添加用户定义参数的支持。
52776
当光泽轨道以“圆形”模式进入 SMD 焊盘时,磁道的轨迹被拉到焊盘的角落,从而与附近的物体产生违规。
52778
在“圆角”模式下涂刷奇角轨道时,包含的任何弧都将替换为直线轨道,从而导致与任何相邻的禁止轨道发生冲突。
54567
丝网印刷准备工具中添加了两个附加选项,允许您“夹到裸露的铜”或“夹到阻焊层开口”。
55043
在某些情况下,在包含由网络类分隔的部分的电路板上,运行 DRC 有时会标记拆分平面之间的错误间隙违规。
55237
在某些情况下,尝试删除规则向导创建的设计规则后,会遇到访问冲突(在模块 ADVPCB.DLL 中)。
55247
对于特定设计,布线电路板的特定部分将导致遇到错误“检测到无限循环”。
55396
使用 30 英寸显示器时放置在 PCB 上的单行文本字符串在使用 24 英寸显示器时转换为多行文本。
多板
52563
在相应的子PCB项目中重命名网络时,多板原理图中未更新线束连接器引脚网络名称。
55087
多板项目的 BOM 文档中的某些项目错误地显示“指示符/值重复”警告消息。
线束设计
51370
现在可以使用线束连接器在嵌套配置中的多个多板项目之间建立连接。
53509
现在可以将线束项目复制到“模板”文件夹,以用作本地模板。线束文档也可以另存为模板 (*.WirDot, *.LdrDot)。
53984
从接线图中移除接头后,关联的单个导线将保持连接,作为一个整体移动。
54831
添加了对在布局图中定义物理模型等轴测视图的支持。
54994
“绘图员接线列表”对象现在显示“接线图”上以“无连接”对象结尾的导线的“NC”。
55017
在接线图中,移动拼接对象现在也包括其指示符的移动。
55058
对于绘图员接线列表和连接表对象,引脚的条目现在仅显示引脚编号,而不显示父零件名称。
55138
添加了对定义线束覆盖物大小相对于其所覆盖的束大小的支持。
55141
现在可以为线束覆盖对象定义阵列填充样式(在布局图上)。在黑色、红色或黄色编织之间进行选择)。
55270
将包含“无网”信号的多板原理图线束导入接线图时,会遇到错误“对象参考未设置为对象的实例”。
55338
在布局图上将电缆指定给束后,删除该束时,电缆将丢失。
平台
55321
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在“您的企业电子邮件”字段中输入一定数量的字符,无法通过Altium Designer进行SSO登录。
55410
将首选项设置为默认值时,原理图和PCB编辑器的“双击运行交互属性”选项未正确设置。
数据管理
54508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库导入程序时,会遇到错误“System.NullReferenceException: Der Objektverweis wurde nicht auf eine Objektinstanz festgelegt”。
54511
在某些情况下,在登录/注销工作区时,会遇到错误“EOleException:灾难性故障”。
55206
向项目添加参数时,“名称”和“值”字段现在最多允许 255 个字符。
55259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工作区项目时会遇到错误“System.NullReferenceException: 对象引用未设置为对象的实例”。
55369
如果参考的封装模型名称中包含“+”字符,则无法将工作区库中的元件放入PCB文档中。
55382
当 PcbLib 文件名包含禁止字符时,使用库导入程序导入特定 DbLib 会导致灾难性故障“路径中的字符无效”。
55473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字典时,滚动后参数值不会“粘住”,并且还会列出来自不同字典的混合值。
55583
在某些情况下,尝试使用项目发布程序发布项目会导致错误“索引超出范围。必须是非负数且小于集合的大小”。
导入/导出
54836
在某些情况下,导入 Allegro 设计文件后,PCB 中会缺少过孔。
模拟
54713
在“模拟模型”对话框的“模型文件”选项卡中,水平滚动条错误地显示在选项卡的窗口中。
55029
从 SDF 文件打印到 PDF 时未正确划分多个页面之间的绘图。
55157
添加了对 PSpice FSTIM 数字模型基元和双向传输门 I/O 模型的支持。
55441
打印模拟结果时绘图的网格颜色已从黑色更改为浅灰色,支持单色打印时网格和波形之间的对比度更好。

楼主:
Altium Designer23.7.1 Build:13离线包
https://data.altium.com.cn/url/hvichxvfcave4s2q

网友A:
那个公元前xxxx

网友A:
这个版本总是跳出来一些广告,咋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