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的中GB2312编码的有些汉字对应的十六进制不对的问题

楼主:
在keil的编码设置成GB2312,汉字“一”对应的十六进制是对的,但是汉字“三”对应的十六进制不对,“三”对应的十六进制是C8FD,但是在keil中是C800,多试几个汉字发现低8位是FD的汉字都不对,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3-07-21):
汉字内码低位为FD的均会出现乱码,遂联想到了Keil的oxFD BUG.在乱码的汉字后加上  \0xFD  或者给KEIL的主程序打个0XFD补丁。

网友A:
本论坛有解决的办法:http://www.51hei.com/bbs/dpj-195081-1.html

网友B:
这个很久就存在的bug应该新版修复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汉字内码低位为FD的均会出现乱码,遂联想到了Keil的oxFD BUG.在乱码的汉字后加上  \0xFD  或者给KEIL的主程 ...

感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论坛有解决的办法:http://www.51hei.com/bbs/dpj-195081-1.html

感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
正好碰到这个问题,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