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开关按键电路mosfet的奇怪电压输出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个 软开关按键电路(如图),测试发现 mosfet的漏极有 1.0v左右的电压输出,测了 栅极和源极的电压降为 0.0v  , 请问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A(2023-07-21):
用指针表测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指针表测测看。

手头没有指针型电压表,,是因为用 万用表 测量引发的现象吗? 我在输出侧 接了一个 1K 的电阻到地, 测到 漏极对地的电压为0

网友B:
破案了 应该是 万用表 测量引发的现象 ,,我 在漏极 接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到地 ,测得电池输出的电流为0  ,测得 漏极得输出电压为0 ,说明 电路中并没有输出电流  ,,, 那么前面测得的电压 就不是这个电路系统自己产生的电压 而是测量设备引发的电压

网友C:
去掉D6再试试

网友B(2023-10-14):
引用 网友B:
破案了 应该是 万用表 测量引发的现象 ,,我 在漏极 接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到地 ,测得电池输出的电流为0  , ...

上面说错了,改正...这个电压是二极管的电容效应引起的,与其它无关

网友D:
这里的二极管不要用肖特基的,用4148就行,肖特基有反向漏电流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