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WIFI天线改装外置天线的问题

楼主:
外置天线比PCB天线增益大多少。不用天线座,把外置天线的剥开焊在板子,可以吗
板载天线不割开,用铜箔纸包起来,行吗。
图3 这样连接,正确吗,蓝色切割线,红色馈点,黑色接地

网友A(2023-07-22):
低端路由器都是剥开焊上,可以的,直接把原来的pcb天线整个翘掉 注意你pcb上的是全向天线,换的是也要是全向

网友B:
建议不要切割板载天线,拆除最后面的电阻,把天线焊在电阻位置即可,效果不理想的话还可以还原

网友C:
当用外置天线替换PCB天线时,必须切断天线的PCB走线,然后将外置天线引线焊接到PCB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