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5和stc-isp-v6中单片机stc89c516RD+型号怎么选择?

楼主(2023-07-21):
跪求大佬,新手小白第一次接触这个
我想问一下如果用的是stc89c516RD+的单片机,那么在keil5和stc-isp-v6中单片机型号怎么选择.我每次传代码时候都显示单片机型号错误

网友A:
1.打开“STC-ISP”软件。
2.点击右手边“Keil仿真设置”,然后点击“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中添加STC仿真器驱动到Keil中”。
3.在弹出的“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找到你Keil软件安装目录下的“C51”文件夹。本实验以我自己电脑Keil软件的安装目录为例。找到“C51”文件夹后选中它,然后点击“确定”。此时弹出“添加成功”对话框。
04
第四步:打开“KEIL”软件。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在弹出的“Create New Project”对话框中,填写工程名字和选折工程保存路径,此处我命名为“TT”,然后点击“保存”。在弹出的“Select CPU Date Base Flie”对话框中,下拉选择“STC MCU Database”。
05
第五步:点击”OK“在弹出的”Select Device for Target 'Target 1'“选择自己使用的芯片型号后按”确定“。
06
第六步:按”确定“后,在弹出对话框中点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