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错在哪里了Error (12153):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楼主(2023-07-21):
学习NIOS。打算用pll准备好信号和keyin信号组合,只有这两个都为高时,CPU才正常运行,但是程序提示以下错误:
Error (12153):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程序源码如下:
module qsysDDS(
                input  wire        clk24M,                 //    27MHz输入信号

                //SDRam接口

                output wire        SD_mem_cs_n,           //    .mem_cs_n
                output wire        SD_mem_cke,            //    .mem_cke

                output wire        SD_mem_ras_n,          //    .mem_ras_n
                output wire        SD_mem_cas_n,          //    .mem_cas_n
                output wire        SD_mem_we_n,           //    .mem_we_n
                output wire [1:0]  SD_mem_ba,             //    .mem_ba

                output wire [10:0] SD_mem_addr,           //    .mem_addr
                inout  wire [31:0] SD_mem_dq,             //    .mem_dq

                output wire [3:0]  SD_mem_dqm,            //    .mem_dm
                output wire        SD_mem_clk,

                //SRAM
                inout  wire [15:0]  sram_dq,             //     .sram.DQ
    output wire [18:0]  sram_addr,           //     .ADDR
    //output wire         sram_upb_n,        //     .UB_n
    //output wire         sram_lowb_n,       //     .LB_n
    output wire         sram_wr_n,           //     .WE_n
    output wire         sram_ce_n,           //     .CE_n
    output wire         sram_oe_n,           //     .OE_n
                //EPCs接口
                output wire        epcs_dclk,            //     .dclk
                output wire        epcs_sce,             //     .sce
                output wire        epcs_sdo,             //     .sdo
                input  wire        epcs_data0,           //
                //usart
                input  wire        uart_1_rxd,           //     .rxd
                output wire        uart_1_txd,           //     .txd
      //kEY led
                input  wire [1:0]  key,                  //     pio_key.export
                output wire [1:0]  led,                  //     pio_led.export

                inout  wire        iic_bus_scl,          //     .scl_pad_io
                inout  wire        iic_bus_sda           //     .sda_pad_io

);
    wire [1:0]myiic_in_port;
          wire [1:0]myiic_out_port;
          wire  cpuclk;
          wire  cpurst;
          wire  pll_locked;

          assign iic_bus_scl = myiic_out_port[0]?1'bz:0;
          assign iic_bus_sda = myiic_out_port[1]?1'bz:0;
          assign myiic_in_port[0] = iic_bus_scl;
          assign myiic_in_port[1] = iic_bus_sda;

//锁相环准备好,并且Key没有按下,则复位信号为高
    assign cpurst = pll_locked & key[0];

    syspll u1(
            .inclk0 (clk24M),
            .c0     (cpuclk),
            .c1     (SD_mem_clk),
            .locked (pll_locked)
          );

    core u0 (
        .clk_in_clk                        (cpuclk),              //                 clk_clk_in.clk
        .rxd_to_the_uart                   (uart_1_rxd),          //   uart_external_connection.rxd
        .txd_from_the_uart                 (uart_1_txd),          //                           .txd
        .ledout_export                     (led),                 //                     ledout.export

                    .zs_addr_from_the_sdram            (SD_mem_addr),         //      sdram_wire.addr
        .zs_ba_from_the_sdram              (SD_mem_ba),           //      .ba
        .zs_cas_n_from_the_sdram           (SD_mem_cas_n),        //      .cas_n
        .zs_cke_from_the_sdram             (SD_mem_cke),          //      .cke
        .zs_cs_n_from_the_sdram            (SD_mem_cs_n),         //      .cs_n
        .zs_dq_to_and_from_the_sdram       (SD_mem_dq),           //      .dq
        .zs_dqm_from_the_sdram             (SD_mem_dqm),          //      .dqm
        .zs_ras_n_from_the_sdram           (SD_mem_ras_n),        //      .ras_n
        .zs_we_n_from_the_sdram            (SD_mem_we_n_),        //      .we_n

                    .reset_reset_n                     (cpurst),              //   reset.reset_n
        .keyin_export                      (key),                  //   keyin.export

        .iic_in_port                       (myiic_in_port),        //    iic.in_port
        .iic_out_port                      (myiic_out_port),
                    .sram_DQ                           (sram_dq),              //       sram.DQ
        .sram_ADDR                         (sram_addr),            //           .ADDR
        .sram_UB_n                         (sram_upb_n),           //           .UB_n
        .sram_LB_n                         (sram_lowb_n),          //           .LB_n
        .sram_WE_n                         (sram_wr_n),            //           .WE_n
        .sram_CE_n                         (sram_ce_n),            //           .CE_n
        .sram_OE_n                         (sram_oe_n),            //           .OE_n
                    .epcsrom_dclk                      (epcs_dclk),            //    epcsrom.dclk
        .epcsrom_sce                       (epcs_sce),             //           .sce
        .epcsrom_sdo                       (epcs_sdo),             //           .sdo
        .epcsrom_data0                     (epcs_data)

    );

endmodule

请朋友们帮忙看看。

网友A:
FPGA有问题不是简单的将源码贴出来就能解决的。
器件型号、IO口配置、时序约束、锁相环不同品牌版本的接口都可能不一样。

网友B:
画出它的逻辑原理图。

楼主(2023-08-26):
问题查出来了,才开始用quartus13.0 编的程序,后在quartus13.1下编译。就出了这样的问题。在13.1下重新建立工程,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