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阻抗、输出阻抗、射频天线阻抗的测量方法,具体怎么测试?最好能提供一个详细...

楼主:
输入阻抗、输出阻抗、射频天线阻抗的测量方法,具体怎么测试?最好能提供一个详细步骤的测试文档12345,这样

1.用网络分析仪测试线路阻抗,是电路通电的测试,还是没有通电的时候测试。比如要测试蓝牙天线的阻抗,这个时候蓝牙需要工作吗?为什么天线阻抗达到50欧姆的时候是效率最高的时候?测量蓝牙天线有哪些简单好用的仪器  推荐一下

2.运放的输入、输出阻抗如何测量?需要电路通电吗?

3.电压源的阻抗最小、电流源的阻抗最大?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谁来分析一下?

网友A(2023-07-22):
运放的输入阻抗可以通过将一个恒定的电压源连接到运放的输入端,然后测量输入端和电压源之间的电流来测量。输入阻抗可以通过输入电压除以测得的输入电流来计算。运放的输出阻抗可以通过将一个负载电阻连接到运放的输出端,然后测量输出电压和负载电阻之间的电流来测量。输出阻抗可以通过输出电压除以测得的输出电流来计算。在实际测量中,通常使用特定的测试设备如电压源、电流表和负载电阻来进行测量。
射频天线阻抗的测量方法是用于确定天线的输入阻抗的一种技术。射频天线的阻抗是指天线输入端的电阻和电抗的组合,它对于天线的性能和匹配度非常重要。测量射频天线阻抗的方法有多种,常见的包括以下几种:1. 反射法:这是最常用的测量方法之一。它通过将天线与信号源相连,并在天线输入端接入一个负载,然后测量信号源端的反射系数来间接计算天线的阻抗。这种方法通常需要使用网络分析仪等专用设备。2. 驻波比法:这是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测量方法,它利用驻波比的变化来确定天线的阻抗。通过在天线输入端接入一个驻波比仪或驻波表,然后调整天线的负载以使驻波比最小,从而得到天线的阻抗。3. 电桥法:这是一种基于电桥原理的测量方法,它使用电桥电路来测量天线输入端的电阻和电抗。通过调整电桥的平衡,可以得到天线的阻抗。4. 数字信号处理法:这是一种利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来测量天线阻抗的方法。它通过对天线输入端的信号进行采样和处理,然后利用数学算法来计算天线的阻抗。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选择合适的方法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测量条件。无论使用哪种方法,准确测量射频天线阻抗对于天线设计和系统性能的优化都非常重要。

网友B:
天线阻抗测试当然是用矢量网络分析仪了,需要通电测试。

网友C:
1、【测量类的问题】:需要认真阅读仪器仪表的使用说明书。会用仪器就会测。
2、【为什么天线阻抗达到50欧姆的时候是效率最高的时候?】天线是与放大器配合使用的,因为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50欧(天线接输出端时,输出阻抗是50欧),当两者阻抗相同时,天线可以得到或提供最大的能量。
如果放大器是阻抗是100欧,则天线是100欧时最佳,而不是50欧。
3、【要不要通电测量】,与被测元件的性质相关,大多无需通电测量。
举个需要通电的例子:元件中使用了一个电子电位器,它的阻值是程序控制调整的。
又:元件是可变二极管电容,它的电容容量由加在它上面的电压决定。
4、【电压源的阻抗最小、电流源的阻抗最大】
如果电压源内阻是100K,你接个负载,负载上能分得多少电压呢?
如果电压源内阻是0,接任何负载,负载上的电压,都=电源电压。
所以电压源,在设计时,必须将内阻设计得趋于0。
同理:电流源,你自己分析吧。不能一点脑子也不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