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F的蓝牙天线RF射频端和GND短路,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
倒F的蓝牙天线RF射频端和GND短路,这个怎么理解?

蓝牙天线 印刷天线、FPC天线、陶瓷天线和LDS天线四种。

蓝牙天线  印刷天线、FPC天线、陶瓷天线和LDS天线四种。.png

蓝牙天线

蓝牙天线

网友A(2023-07-22):
射频电路分析不能沿用直流和低频的方法了。要用高频电磁场的知识去分析。
你可以简单的认为:频率高了,导线就有“弹性” 了。然后再深入去学习射频知识。

网友B:
你还缺少超高频的射频电路的知识。

网友C:
频率这么高已经不能用集中参数来分析了,必须要用分布参数来分析,比如一根导线在集中参数分析中是短路线,在分布参数分析中是一个电感。

网友D:
板上一根线,在不同频率点的阻抗是截然不同的,不能用低频的电路去做理解,有条件用网络分析仪了解下下S参数...你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频率这么高已经不能用集中参数来分析了,必须要用分布参数来分析,比如一根导线在集中参数分析中是短路线, ...

你现在是做什么产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