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发数据1,接收后单片机p3.2取反,程序哪里不对

楼主(2023-07-21):
main:mov scon,#50h;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mov tmod,#20h;00100000B,定时器T1自动重装入8位定时器,方式2
     mov th1,#0fdh;波特率9600
     mov tl1,#0fdh

     setb tr1

jieshou:jnb ri,$;在此处接收主机数据
            clr ri
             mov a,sbuf
             cjne a,#1,jieshou
             cpl p3.2
             lcall d250ms
             ajmp jieshou

   d250ms:mov 31h,#250
       p2212:mov 32h,#250
       wt22:nop
       nop
        djnz 32h,wt22
       djnz 31h,p2212
        ret

        end

网友A:
【cjne a,#1,jieshou】
改成
CJNE A, #31H, jieshou
再试试

楼主:
试了,不行,改为多少也不行

网友B:
你这个程序好像发过,您要实现什么功能?看程序是串口收到1,P32反转。
如果不对,请查查看门狗电路是否工作,波特率对不对?是不是加倍了,估计是哪里设置问题。
或者焊一只LED,一步步测试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晶振是多少?波特率好像不对。

楼主:
晶体11.059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