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L298N电机驱动器问题

楼主(2023-07-22):
L298N的使能端ENA跳线帽拔出后漏出两个插针,外面的插针是提供PWM的吗?里面的插针有什么用呢?找遍全网也没找到里面的有什么用。
而且有一次我见人家做的项目,他把里面的插针连接在了IN1端,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看L298N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一个是EN脚,一个是固定高电平,就是短路帽装上,EN一直使能。

网友C:
一.L298N芯片
        L298是15脚Multiwatt封装的L298N,内部包含4通道逻辑驱动电路;是一种二相和四相电机的专用驱动器,即内含二个H桥的高电压大电流双全桥驱动器,接收标准TTL逻辑电平信号,可驱动46V、2A以下的电机。

L298N引脚定义:
Pin9:Vss,即逻辑电路供电电压。电压输入范围为4.5~7V。
Pin4:Vs,即驱动电路输入电压。Vss电压要求输入最小电压为4.5V,最大可达36V;Vs电压最大值也是36V;
Pin2,3,13,14:为L298N芯片输入到电动机的输出端,其中引脚2、3或引脚13、14能分别独立控制一个直流电机。引脚2、3、13、14组合可控制一个两相步进电机。
Pin6,11:为电动机的使能接线脚;即Pin6引脚为高电平,Pin2、3有效;同理,Pin11引脚为高电平,Pin13、14有效;
Pin5,7,10,12:为单片机输入到L298N芯片的输入引脚。
二、L298N模块
    L298N模块原理图如下:

L298N模块实物如下图:

1、输出A、输出B为L298N的引脚2、3、13、14,用于接一个步进电机或者两个直流电机;
2、通道A使能、通道B使能为H桥使能引脚,高电平有效;使用时默认安装跳帽(高电平)。
3、逻辑输入为引脚5、7、10、12,即H桥A、B的逻辑控制引脚;通道A使能、通道B使能接+5V 时,引脚5、7、10、12的组合可以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和停止。当L298N接直流电机时,控制如下:

5V供电、12V供电、供电GND:当你的驱动电压(上图标识为12V输入,实际可以接受的输入范围是7-12V)为7V-12V的时候,可以使能板载的5V逻辑供电,当使用板载5V供电之后,接口中的+5V供电不要输入电压,但是可以引出5V电压供外部使用。
       当驱动电压高于12V,小于等于24V(芯片手册中提出可以支持到35V,但是按照经验一般298保守应用最大电压支持到24V已经很了不起!)时,比如要驱动额定电压为18V的电机。首先必须拔除板载5V输出使能的跳线帽。然后在5V输出端口外部接入5V。

模块内部5V稳压电路
板载5V使能:即 一个电平为5V的控制信号,当此信号输入有效时,且电机驱动模块中电源供电正常时,电机驱动模块输出电流。否则即使电源供电正常,电机上也无电流。
四.L298N控制两路直流电机
        用L298驱动两台直流减速电机的电路。引脚6,9可用于PWM控制。如果机器人项目只要求直行前进,则可将5,10和7,12两对引脚分别接高电平和低电平,仅用单片机的两个端口给出PWM信号控制6,11即可实现直行、转弯、加减速等动作。

五.L298N控制两相四线步进电机
        采用步进电机的驱动方式,可将引脚6,11(ENA、ENB)接至+5V。单片机控制IN1/2/3/4引脚,按照特定的步进节拍,就能使步进电机步进转动。

    L298N步进指令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EN脚,一个是固定高电平,就是短路帽装上,EN一直使能。

感谢!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明白了!

我的更简单,ENA,ENB接5伏,IN1-IN4接pwm.

网友E:
任何一个原件都有说明书,你要多看说明书,里面会写的很详细,有些说明书甚至会带代码(如果你是淘宝买的原件可以和客服要说明书

网友F:
我的更简单,ENA,ENB接5伏,IN1-IN4接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