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STC8单片机用I2C下载程序的思路例子

楼主(2023-07-22):
由于单片机用i2c从模式连接了其它设备,需要用其它设备对单片机发出升级功能

网友A:
无非是控制两根线的0、1时序逻辑。
读能IIC通讯原理,按照原理逻辑进行编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是控制两根线的0、1时序逻辑。
读能IIC通讯原理,按照原理逻辑进行编程就可以了。

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是需要通过I2C给单片机升级程序,I2C通讯是OK的

网友B:
是需要通过I2C给单片机升级程序,I2C通讯是OK的

网友C:
楼主用I2C接口在线“对单片机发出升级功能”如果是指重新下载程序几乎是办不到的。因为片内ISP监控程序只能通过P3.0、P3.1外联。

网友D:
STC芯片有自定义下载升级的例程,自己看看手册 那种有IAP的手册 里面有 搞清楚了下载升级的过程,再把串口模式改成I2C应该能实现

网友E:
参考STC8H规格书里面的附录
附录M有详细介绍 使用STC 的IAP 系列单片机开发自己的ISP 程序。
附录P有详细介绍 使用第三方MCU 对STC8H 系列单片机进行ISP 下载范例程序

里面有详细的流程介绍

使用第三方MCU通过UART对STC8G单片机下载必须要用P30和P31两个口

网友F:
自己单片机做个程序,存储单片机程序,然后单片机用iic和你的设备通讯。你的设备里做一个iic和eepron的程序,指定到单片机存储最后独立空间地址。下载时,规定下载协议,然后下载时,程序进入下载函数内,把前边程序空间擦出,然后通讯,判断数据正确,再保存进eepron中,要用IAP的,数据保存完了之后重启,就是新程序了。个人思路,没做过,等你成功的消息

网友G:
自行写一个BOOTLOADER即可。

网友H:
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有需要可以帮你做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自己单片机做个程序,存储单片机程序,然后单片机用iic和你的设备通讯。你的设备里做一个iic和eepron的程序 ...

是可以这么做的,以前做过一个项目,用别的单片机给STC8A8K更新软件,串口接收到数据存入flash,全部接收完后替换原来的代码就可以了,中间有些细节要注意一下

网友J:
要做升级,需要有bootloader,可以在bootloader定义I2C通讯协议来升级,也可以从bootloader的读取外部flash是否有需要更新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