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arm芯片,最好能一块电池待机半年那种的

楼主(2023-07-22):
最近打算给舍友做一个指纹锁,有没有用过低功耗的arm芯片,最好能一块电池待机半年那种的

网友A:
和泰单片机,不怎么出名但是待机功耗,属于uA级别,你也可以用STM32L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B:
电池容量多少?200mAH跟20AH差了100倍。

网友C:
任何单片机都可以,只要进入休眠模式,并且能够事件唤醒就行

网友D:
随便一个能休眠的单片机都行。

网友E:
一般的都具备休眠模式,或者待机模式,基本都可以实现低功耗,长待机,不过超低功耗可以考虑“MSP430,不是arm的”

网友F:
指纹锁低功耗更多的是指纹锁模块,而不是单片机
单片机在电池供电中,是一定要进入休眠模式的
市场上大多的单片机休眠电流都是5uA以下,这比电池自己消耗的还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