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了单片机后电脑显示unknown device怎么办?

楼主(2023-07-22):
如图所示

网友A:
有黄三角,删除重装驱动试试,不能有黄三角。

网友B:
找串口的驱动来安装啊

网友C:
需要安装驱动程序,一般是CH340

网友D:
单片机插电脑就是unknown device啊!!!

你要写入程序才能变成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E:
没装串口驱动,找一个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F:
看了前面的回复,首先你需要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接的电脑,是单片机串口接USB TTL接电脑,还是单片机的USB口直接接电脑。

网友G:
单片机的USB端口直连PC机, 那就要安装pc端的驱动,单片机也要下载进去正确的程序.
单片机通过usb转串口IC, pc端就要安装usb转串口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