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中的电阻R1和R3的阻值和瓦数

楼主(2023-07-22):
如标题,见图,谢谢,如果有好的方案也可以,谢谢。

网友A:
电阻值为47欧姆,功率取决于电阻的规格。

网友B:
建议按官方推荐电路连接,图中两个360欧电阻没有功率要求,1/4~1/8W无所谓,

网友B:
建议按照官方推荐电路连接,图中两个360欧电阻没有功率要求,1/4~1/8W无所谓,39欧电阻不小于1W。

网友C:
R1用1W的吧,R3用1/8W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按照官方推荐电路连接,图中两个360欧电阻没有功率要求,1/4~1/8W无所谓,39欧电阻不小于1W。

好的,谢谢

网友D:
这是个可控硅电路,建议用1W以上的电阻和瓷片电容。 电阻100欧到470欧,电容470pf~0.1uf。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可控硅电路,建议用1W以上牡缱韬痛善缛荨� 电阻100欧到470欧,电容470pf~0.1uf。

要用安规薄膜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