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这样算不算烧录成功呢?

楼主(2023-07-23):
第一次烧录,摸索了好多次。这样不知道是不是烧录成功?另一个问题,STC15W204S单片机的io端口,卖家给的图是P3.0,P3.1,P3.2,P3.3,另外的确是P5.4,P5.5实际编译时出现7个错误把它改为P3.4,P3.5就没错误。怪了,难道卖家给的图是错的?

网友A:
卖家没有弄错,是楼主使用的头文件不包含P5,需要声明P5地址,否则编译出错。
sfr P5 = 0xC8;
图中显示烧录成功。但擅自将P5.4,P5.5改为P3.4,P3.5,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没有弄错,是楼主使用的头文件不包含P5,需要声明P5地址,否则编译出错。
sfr P5 = 0xC8;
图中显示 ...

为什么不是自动的呢,那P3.0,P3.1这些还要声明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是自动的呢,那P3.0,P3.1这些还要声明吗?

换这个头文件即可

网友B:
STC无需申明的前提使用相关的头文件,大概就是这。
显示成功上就是成功了,如果修改那个软件,也可以任意显示成功。
卖家给的都是厂家的图,如果故意给错就是不想做生意。

网友C:
拿走不谢,很详细!

网友D:
提示操作成功,就是烧录成功了。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学习路上有你们很荣幸。

网友E:
有进度条,有成功提示的。。。。!

网友F:
STC的软件显示是下载文件到单片机是成功的, 能不能成功运行, 还要看下载的文件是不是正确的, 不然还要继续调试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