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1单片机控制L298N,输出接上电机电路短路

楼主(2023-07-23):
使用51单片机控制L298N模块,外接电源5V使用升压模块升到9V给L298N供电,用电压表打L298N通道B的两个输出电压,一个为9V,一个为0V(我认为是正常的,程序只是一个正转程序),接上电机后升压模块短路,通道B两个输出端口电压两个都变为3伏

网友A:
USB给开发板供电,然后开发板给升压板供电,升压板给L298供电,L298驱动电机。

你是不是只知道电压这个参数,从来不看电流?

网友B:
你的5v电源功率不够,另找适合电机的9v电源。

网友C:
你的问题比较复杂,单片机输出PWM波,电机拿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D:
我的USB下载器电压只有4.5V,估计下载器内部有保护电路。

网友E:
5V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F:
先空载测试PWM,用示波器,看正常不,如果正常,接一个电阻,没问题再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