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写EEPROM需要关闭中断吗?

楼主(2023-07-23):
各位好,

现在用一款国产32bit M0核MCU,外部外挂了一颗EEPROM,AT24C04,IO口模拟I2C接口通信,每写一次数据都会保存到EEPROM,写入和保存数据都使用了均衡算法。

我的问题是,写入数据时,需要关闭中断吗?我的程序中开启了1ms定时器中断,听说当写入数据时,如果被中断打断,将导致数据丢失。
现在我是没管它,没关中断,就直接写的,测试了几个月,没有发现一次数据写入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也搞不懂到底要不要关闭中断。
如果关闭中断,会不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按键都是放在中断扫描的,关掉后会不会导致按键又出问题了。

求教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指教。

谢谢

网友A:
1.中断处理时间很短。2.软件I2C速率不高(慢速)。就不需要关中。当然,中断产生后,对要处理的事件做标志,然后,在中断外,处理事件,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B:
EEPROM写一次要10ms,跟中断有什么关系?除非你的中断处理程序运行时间超过10ms。

网友C:
如果你是用汇编,那就要关闭中断,因为汇编的中断现场处理是要人为去写的
如果你用的是C语言,不需要关闭中断,C语言的中断的现场处理是编译器自动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中断处理时间很短。2.软件I2C速率不高(慢速)。就不需要关中。当然,中断产生后,对要处理的事件做标志 ...

是的,不需要关中断,我用的I2C器件就没有关中断

网友E:
不需要关闭,写进去再读出来,失败重复5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关闭,写进去再读出来,失败重复5次。

eeprom只能把1写成0,想要把0写成1需要先擦除,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判断写错了的字节可不可以再写进去?算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eeprom只能把1写成0,想要把0写成1需要先擦除,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判断写错了的字节可不可以再写进去?算 ...

AT24C系列EEPROM没有扇区的说法,不需要擦除,直接写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eeprom只能把1写成0,想要把0写成1需要先擦除,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判断写错了的字节可不可以再写进去?算 ...

只有STC的伪EEPROM,才要这样操作。正经的EEPROM都是可以0写1的

网友G:
不需要关中断,IIC速率不高!

网友H:
不需要关中断,但是每次写之后,写入时间要5ms以上,这段时间不能访问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