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204S单片机供电是5伏后手被烫起泡了?

楼主(2023-07-23):
这个单片机不是5伏的?开始供电5伏,开发板上的灯亮一会灭了,手不小心摸到芯片,也幸亏摸到,手被烫起泡了。马上断电用湿纸给芯片降温,再次开功能正常,但再次灭灯,后面改用3.5伏供电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A:
电源质量不良!在STC15W204S的VCC脚就近加一个47uF和一个0.01uF电容滤波。

网友B:
你这片STC15W204S性能不良,鉴定完毕。

网友C:
使用前要做功课,还好,没有加220V电压。

网友D:
你这不是都已经验证过了嘛,应该是3.3V供电的,只是芯片的极限电压能超过5V而已。

网友E:
STC15W204S是宽电压的,工作电压2.5~5.5V。上5V就烫,可能原因:
1、没有高低频退耦电容,或者退耦电容离得远。
2、电源上电时有过压冲击、浪涌之类(超过6V),上电瞬间冲击MCU。

网友F:
这很正常,电子工程师那个没被烫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15W204S是宽电压的,工作电压2.5~5.5V。上5V就烫,可能原因:
1、没有高低频退耦电容,或者退耦电容离 ...

它是工作了一会才自动保护的,不是一通电就不行。这个不是浪涌问题吧。我倒是没有在输入端加电容。因为这个是试验,迟点上机用电池供电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它是工作了一会才自动保护的,不是一通电就不行。这个不是浪涌问题吧。我倒是没有在输入端加电容。因为这 ...

也可能是中途电源有尖峰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质量不良!在STC15W204S的VCC脚就近加一个47uF和一个0.01uF电容滤波。

用电池供电话,不用加这两个电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电池供电话,不用加这两个电容吧。

老天,MCU是大规模数字电路,高低频退耦电容是必须的,STC的手册电路说得很清楚的,都不加电容,难怪会不稳定。可以多看看别人的电路,就会有收获。

网友G:
应该是MCU烧掉了。

网友H:
以后只要涉及芯片供电的记得加上电容

网友I:
万用表测芯片VCC脚的对地阻值,正常在200多,低了就是有问题,最好是每个引脚都测对地阻值,400到500之间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万用表测芯片VCC脚的对地阻值,正常在200多,低了就是有问题

阻值不能带电测量,有问题联系STC总部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天,MCU是大规模数字电路,高低频退耦电容是必须的,STC的手册电路说得很清楚的,都不加电容,难怪会不 ...

如果是电池供电呢?不用加电容的吧。电池供电很稳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MCU烧掉了。

没烧,功能正常呢。这个MCU有保护,冷下来后重新上电功能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阻值不能带电测量,有问题联系STC总部客服。

常识大家都知道

网友K:
很常见,内部短路,电流过大!

网友L(2025-01-31):
芯片的供电引脚就近加退耦电容器,是电路设计最最基本的原则,跟你用电池供电还是适配器供电完全无关,否则电路可能会出现各种不期望的异常状况而无法正常工作,你头铁硬是不按基本原则来,还对大家的提醒不以为然,我也是服了你了。

网友M:
用STC51单片机5年了, 就遇到单片机电源极性接反了,大电流导致单片机发热, 但没损坏.
vdd电压到6v以上, 单片机不发热,但瞬间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