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接焦耳小偷电路,手捏住发电机两端的线LED明亮,松开暗淡

楼主(2023-07-23):
电路左侧是输出0-1.2V、0-3ma的发电机。左侧转动发电机的轴,右侧LED闪烁发光。问题:用手捏住发电机两端的线,LED明亮的闪烁;但是松开后LED依旧闪烁,但是很暗,有无解决措施?(本人站在木凳上

网友A:
发电机发出的并不是直流电,加一个全桥整流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B:
1、不知道电机转不转。
2、不知道手捏一个点还是两个点,在图中标记一下。
拍个照片或视频动画一下。

网友C:
能尝试在LED上串联一个小电阻,降低电流或者串联一个二极管,降低电压?用肖特基,电流小的时候导通压降很小,当然只能试试,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网友D:
可以检查一下各个器件之间的连接

网友E:
我没弄过这个电路,看上去应该使用的是直流电源,你用了电机含有很多交流成分,影响了电路的振荡,所以估计不用手,并个小电容可能也行。

网友F:
在电机两端加个1000uF电容,给震荡电路以高频通路;
你这个这电路属于没旁路电容,然后振荡电路效果差;用手捏住电机两端时等于振荡电路有个电流旁路,所以亮度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知道电机转不转。
2、不知道手捏一个点还是两个点,在图中标记一下。
拍个照片或视频动画一下。

1 捏住后转动发电机输入轴
2 1个和2个都会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尝试在LED上串联一个小电阻,降低电流或者串联一个二极管,降低电压?用肖特基,电流小的时候导通压降很 ...

不能降,就是为了升压点亮led才接的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检查一下各个器件之间的连接

不是连接的问题,只要手捏线就会变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弄过这个电路,看上去应该使用的是直流电源,你用了电机含有很多交流成分,影响了电路的振荡,所以估计 ...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电机两端加个1000uF电容,给震荡电路以高频通路;
你这个这电路属于没旁路电容,然后振荡电路效果差;用 ...

真的吗 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