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怎么和msp430f5529通信?

楼主(2023-07-23):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用串口通讯,2款芯片将串口交叉链接,TXD接对方的RXD,通过串口程序通讯

网友A:
并口也行,就是数据线多一些
如果串口不够,可以编写一个用3个IO口的串行数据通讯接口,2根线做握手,一根线做数据,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UART,SPI也可以。

网友C:
并行时,将数据线连通。
串行时,将串行线连通。

网友D:
用串口或者GPIO可以吗?应该可以的。

网友E:
二者不都是开发板吗?而且二者程序也不一样,好像没有进行通信这一说法

网友F:
主要看你用来做什么,一般用串口来通讯。

网友G:
可用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