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D转换采集的电压值怎样转化为实际电压计算问题

楼主(2023-07-24):
有一个角度传感器,有效旋转角度是333°,供电电压5V。我想要知道该传感器的实时角度,就要知道事实的电压。通过XPT2046(12位,内部参考电压源2.5v)采集的电压值怎样转化为实际电压呢?
ad_vo=(float)ad_get*2.5/4096。这个公式对吗?还有就是内部参考电压是什么?
如果上式对的话,下面这个计算角度的公式对吗?
angle=ad_vo/5.0*333

网友A:
ad_vo = (float)ad_get*5.0f/4096; 这个5.0是实际供电电压,如果供电电压是5.1,那么5.0就得换成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_vo = (float)ad_get*5.0f/4096; 这个5.0是实际供电电压,如果供电电压是5.1,那么5.0就得换成5.1

不是参考电压吗?参考电压与工作电压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工作电压是接入的电压,参考电压不是

网友C:
ad_vo=(float)ad_get*2.5/4096 这个是对的,但是在0~333度之间的输出电压必须转换成0~2.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参考电压吗?参考电压与工作电压有什么区别啊

如果VCC电压很稳定,可以无视片内参考电压,用VCC直接计算转换电压。如果VCC电压不稳定,比如电池供电,就要利用内部或外部参考电压测量VCC电压,再用测量出的VCC电压来计算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