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256控制LCD行、更改问题

楼主(2023-07-24):
19296的LCD屏幕;页控制每次都向下移动8行;12次就移动到底了;怎么更改程序可以让数据在行上96次移动到底

网友A:
1页就是8行(8bit),你这个移行其实是移页。
最好的办法是开一个显示缓存196*96/8=2304Byte,然后在RAM中移行操作,最后一次性把显存刷到LCD上,姿势你说了算:上、下、左、右,多少个点随你心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页就是8行(8bit),你这个移行其实是移页。
最好的办法是开一个显示缓存196*96/8=2304Byte,然后在RAM中 ...

明白了
我先研究研究怎们开缓存

网友B:
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更改程序:

找到涉及页控制的代码部分,该部分通常用于控制LCD屏幕的显示位置。

将页控制的步进值从8行修改为1行。这意味着每次页控制移动的行数将由8行改为1行。

将页控制移动的次数从12次修改为96次。这样可以确保数据在行上移动96次才会到达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