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微孔雾化片检水电容C1会损坏的原因

楼主(2023-07-24):
110k频率工作的微孔雾化片有水无水时通过震荡电压变化来判断是否缺水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装配问题,你看看是不是电容附近会受力

网友B:
一般来说,当微孔雾化片工作时,它会产生一定的震荡电压。如果液体中存在足够的水分,那么震荡电压会保持稳定。但是,当液体中的水分不足时,震荡电压可能会发生变化。

要实现这个功能,您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设计一个合适的电路来测量震荡电压。您可以使用传感器或者模拟电路来获取震荡电压的数值。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一个合适的阈值来判断是否缺水。当震荡电压低于设定的阈值时,可以判断为缺水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微孔雾化片工作时产生的震荡电压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电源稳定性、环境温度等。在设计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并进行合适的校准和测试。你的电路有些小问题,暂时无法给你更多的参考

网友C:
电容坏了,被高压击穿可能性大一些, 看它的回路, 有51K, 电路电流应该很小,不会因为电流大而发热损坏.

可以试着在电容输入端加个TVS二极管到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