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ID程序问题分析

楼主(2023-07-24):
pidout1=90 +   PIDcontrol(setjiaodu,jiaodu);        //pid算式这个90是哪里来的?具体指什么?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sbit LCD_RS = P1^0;   //液晶1602  RS端口
sbit LCD_RW = P1^1;   //液晶1602  RS端口
sbit LCD_EP = P1^2;   //液晶1602  EN端口
sbit PWM_PIN0 = P2^0 ;
sbit PWM_PIN1 = P2^1 ;
int setjiaodu = 40;//占空比最大100 6 16
u16 pwm;//占空比最大100 6 16

sbit  Key_Set   = P1^3 ;
sbit  Key_Up    = P1^4 ;
sbit  Key_Dowm  = P1^5 ;

uchar code table[] = {":               "};      //设定速度初始化
uchar code table1[] = {"                "}; //  动态显示初始化
uchar n , i,x,table2[5],table3[5],ge,shi,bai,flag1,key1n,temp;

///***********延时1MS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80;y>0;y--);

}

float kp = 0.70;
float ki = 0.0005;
float kd = 0.001;
float ee,eeh,p;    //PID误差和误差累计
float pidout1,pidout2,pidout3;
float PIDcontrol( int  uset ,  int feedback)        //pid算式
{
        float duk,D;
        eeh=ee;
    ee=uset*1.0-feedback*1.0;
    p += ee;
    D = ee -eeh;
      duk=kp*ee+ki*p-kd*D;
    return duk;
}

/******液晶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RS=0;

    P0=com    ;
//    delay(1);
    LCD_EP=1;
    delay(1);
    LCD_EP=0;
}
/*****************/
/********液晶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_RS=1;

    P0=date    ;
//delay(1);
    LCD_EP=1;
    delay(1);
    LCD_EP=0;

}
/*****************************/
/********显示动态速度数据*********/
void display_val(unsigned int zhuan)
{

  table2[0]=zhuan/10000+0x30;           //取万位
  table2[1]=(zhuan%10000)/1000+0x30;   //取千位
  table2[2]=(zhuan%1000)/100+0x30;     //取百位
  table2[3]=(zhuan%100)/10+0x30;       //取十位
  table2[4]=zhuan%10+0x30;              //取个位

//  write_com(0x80+0x40+7);
//   write_data(table2[0]);
//   write_com(0x80+0x40+8);
//    write_data(table2[1]);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table2[2]);
   //write_com(0x80+0x40+10);
   write_data(table2[3]);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a(table2[4]);

}
void dis(int z,unsigned int zhua,int x,int y)
{

  table2[0]=zhua/10000+0x30;           //取万位
  table2[1]=(zhua%10000)/1000+0x30;   //取千位
  table2[2]=(zhua%1000)/100+0x30;     //取百位
  table2[3]=(zhua%100)/10+0x30;       //取十位
  table2[4]=zhua%10+0x30;              //取个位
    if(z==1)
  write_com(0x80+x);
    if(z==2)
  write_com(0x80+0x40+x);
//  write_data(table2[0]);
  //  write_data(table2[1]);
   write_data(table2[2]);
     if(y==1)
        write_data('.');
   write_data(table2[3]);
//         if(y==2)
//        write_data('.');
   write_data(table2[4]);
   write_com(0x80+16);

}
void dis0(int z,int zhua,int x,int y)
{
        if(zhua>0)
        {
            table2[0]=zhua/10000+0x30;           //取万位
            table2[1]=' ';   //取千位
            table2[2]=(zhua%1000)/100+0x30;     //取百位
            table2[3]=(zhua%100)/10+0x30;       //取十位
            table2[4]=zhua%10+0x30;              //取个位
            if(z==1)
            write_com(0x80+x);
            if(z==2)
            write_com(0x80+0x40+x-1);
            write_data(table2[1]);
            write_data(table2[2]);
            write_data(table2[3]);
            write_data(table2[4]);
            write_com(0x80+16);
     }
  else
    {
          zhua=abs(zhua);
          table2[0]=zhua/10000+0x30;           //取万位
            table2[1]='-';   //取千位
            table2[2]=(zhua%1000)/100+0x30;
            table2[3]=(zhua%100)/10+0x30;       //取十位
            table2[4]=zhua%10+0x30;              //取个位
            if(z==1)
            write_com(0x80+x);
            if(z==2)
            write_com(0x80+0x40+x-1);
            write_data(table2[1]);
             write_data(table2[2]);
             write_data(table2[3]);
            write_data(table2[4]);
             write_com(0x80+16);
    }

}

/*--------------------------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LCD_EP=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初始化显示
    write_com(0x80+2);
    for(i=0;i<13;i++)
    {
        write_data(table[i]);
        delay(3);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4;i++)
    {
        write_data(table1[i]);
        delay(3);
    }

}
    void PWMInit()
{

    TMOD|=0x01;         //模式设置,00000001,可见采用的是定时器0,工作与模式1(M1=0,M0=1)。
    TR0=1;             //打开定时器
    TH0=0Xff;         //定时器设置,每隔1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0Xc1;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sbit ADCS     = P2^4;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  = P2^5;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     = P2^6;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     = P2^6; //ADC0832 数据输出        /*为节省单片机引脚,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

static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int8 i=0;
    Uint8 j;
    Uint16 dat=0;
    Uint8 ndat=0;
    Uint8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Uint16 ReadAdc(unsigned char channel,unsigned int Number)//channel为通道 Number为输出值最大值
{
    Uint8 Read_AD;
    Uint16        AdResult;
    Read_AD = Adc0832(channel);
    AdResult = (Uint32)4*Read_AD*Number/255;//255
    return AdResult;
}
#define KEYDELAY 20
void KeyScanDeal(Uint8 sMenu,Uint16 *Setnumb1,float *Setnumb2,float *Setnumb3,float *Setnumb4)
{

    static Uint8 Menu = 0;

    if(Key_Set == 0)
    {
            Menu ++;
            if(Menu > sMenu)
                Menu = 0;
            while(Key_Set == 0);
    }

    switch (Menu)
    {
            case 1:
            {
                if(Key_Up == 0)
                {
                        delay(KEYDELAY);
                        if(Key_Up == 0 && (*Setnumb1) < 100)
                        {
                                (*Setnumb1) =*Setnumb1 + 1;
                        }
                }
                else if(Key_Dowm == 0 && (*Setnumb1) > 0)
                {
                        delay(KEYDELAY);
                        if(Key_Dowm == 0)
                        {
                                (*Setnumb1) =*Setnumb1 - 1;
                        }
                }
                break;
            }
            case 2:
            {
                if(Key_Up == 0 && (*Setnumb2) < 100)
                {
                        delay(KEYDELAY);
                        if(Key_Up == 0)
                        {
                                (*Setnumb2) =*Setnumb2 + 0.01;
                        }
                }
                else if(Key_Dowm == 0 && (*Setnumb2) > 0)
                {
                        delay(KEYDELAY);
                        if(Key_Dowm == 0)
                        {
                                (*Setnumb2) =*Setnumb2 -0.01;
                        }
                }
                break;
            }
            case 3:
            {
                if(Key_Up == 0 && (*Setnumb3) < 50)
                {
                        delay(KEYDELAY);
                        if(Key_Up == 0)
                        {
                                (*Setnumb3) =*Setnumb3 + 0.0001;
                        }
                }
                else if(Key_Dowm == 0)
                {
                        delay(KEYDELAY);
                        if(Key_Dowm == 0 && (*Setnumb3) > 0)
                        {
                                (*Setnumb3) =*Setnumb3 -0.0001;
                        }
                }
                break;
            }
            case 4:
            {
                if(Key_Up == 0 && (*Setnumb4) < 59)
                {
                        delay(KEYDELAY);
                        if(Key_Up == 0)
                        {
                                (*Setnumb4) =*Setnumb4 + 0.001;
                        }
                }
                else if(Key_Dowm == 0 && (*Setnumb4) > 0)
                {
                        delay(KEYDELAY);
                        if(Key_Dowm == 0)
                        {
                                (*Setnumb4) =*Setnumb4 -0.001;
                        }
                }
                break;
            }
    }
}

void main()
{
    Uint8 i = 0;
    int jiaodu = 0;
    PWMInit();
    LCD_RW=0;
    init_lcd();                        // 初始化液晶显示
    PWMInit();
    PWM_PIN1 = 1;
    while(1)
    {
        i ++;
        if(i%5 ==0)
        {
            KeyScanDeal(4,&setjiaodu,&kp,&ki,&kd);
          dis(1,setjiaodu,0,2);
          dis(1,jiaodu,6,2);
          dis(2,kp*100,0,2);
          dis(2,ki*10000,5,2);
            dis(2,kd*1000,9,2);

        }

            jiaodu = ReadAdc(0,80) - 156;

        pidout1=90 +   PIDcontrol(setjiaodu,jiaodu);        //pid算式

            if(pidout1 > 100)
            {
                pwm = 99;
            }
            else if(pidout1 <1)
            {
                pwm = 1;
            }
            else
            {
                pwm = pidout1;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cnt = 0;

    if(cnt <= pwm)
    {
        PWM_PIN0 = 1;
    }
    else
    {
        PWM_PIN0 = 0;
    }

        cnt++;

  if(cnt > 100)
    {
        cnt = 0;
    }
    TH0=0Xff;
    TL0=0Xc1;

}

网友A:
明显是PWM需要加上这个常数,为什么要加只能去查你的单片机手册PWM寄存器部分。

网友B:
PID系统和实际现场联系非常紧密,离开实际现场,有些程序不好理解很正常。这里的90是编程者根据调试觉得,有这个90系统会比较快达到平衡。这里的90是输出从90开始控制调整,而不是0或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