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阻很小的情况下,这个电路怎么完善能保证不烧三极管呢?

楼主:
查看数: 1502 | 评论数: 19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3-7-24 10:58

正文摘要:

IC Collector Current 1.5 A BVCBO Collector-Base Breakdown Voltage 40 V BVCEO Collector-Emitter Breakdown Voltage 25 V BVEBO Emitter-Base Breakdown Voltage 6 V

网友A(2023-07-31):
什么乱七八糟的, 直流电机的电流跟电机的内阻没有必然关系, 除非你是算堵转电流,要是对堵转的考虑,你换个什么管也不顶用,管不烧电机都会烧,解决方法是电流检查。
电机的电流请查看电机的规格书,不是靠量出来的直流电阻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那个电机额定电流写错了,是0.15A,但还是烧了三极管,是电流过大的原因吗?

电机额定电流0.15A,启动电流大于额定电流10倍以上。根据经验,在不是频繁开停的情况下SS8050是能够正常工作的。烧管子多数原因是Ibe不足,SS8050达不到深饱和。如果IO没有推挽模式需要接330~510欧上拉电阻才能可靠驱动SS8050达到深度饱和导通。

网友D:
用导通电阻更低的MOS管替代8050, 再加散热鳍片.

网友E:
必须更换MOSFET才能实现大电流驱动。

网友F:
大电流驱动一般使用MOS管比较合适,内阻小,功率大,

网友G:
用PWM驱动试试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小电流用三极管,大电流用MOS管。

再并联三极管

网友I:
小电流用三极管,大电流用MOS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可以在发射极接小电阻作为限流保证三极管最大电流范围内即0.5A,大约可以推算电阻为2欧姆.

这个办法可行!另外还可以在发射极保护电阻基础上增加过流保护(增加一只NPN三极管控制8050基极电流,发射极电压增大到0.7V时三极管导通,分流8050基极电流)

网友K:
可以在发射极接小电阻作为限流保证三极管最大电流范围内即0.5A,大约可以推算电阻为2欧姆.

网友L:
用一个更大电流的三极管,比如D882.

网友M:
8050不饱和也要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N:
不要让小朋友背100斤的大米,换大人去扛,才对。

请问一下,那个电机额定电流写错了,是0.15A,但还是烧了三极管,是电流过大的原因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O:
1.5A是瞬态的话,还可以不换,如果是稳态电流8050必烧,赶紧换大点儿的。

请问电机额定电流如果是0.15A的情况下,三极管还是烧了是电流太大的原因吗?

网友N:
不要让小朋友背100斤的大米,换大人去扛,才对。

网友O:
1.5A是瞬态的话,还可以不换,如果是稳态电流8050必烧,赶紧换大点儿的。

网友P:
选取开关管的电流时一定要保证是负载的10倍以上

网友Q:
沙发 正解 : 8050 电流毕竟 还是 不够富余 。。

网友R:
1.5A电流,8050必烧,现在不烧,迟早也是要烧的
可以用AO3400代替,几分钱的东西,不需要在意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