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9296屏幕;行移动求助

楼主(2023-07-24):
51单片机驱动LCD19296;屏幕是ST75256驱动;指导手册是页操作;每次制动都是八行;怎么设置才能在任意行数显示;或者每次都可以指定某一行显示数据

网友A:
在RAM中,开一个全页面(对应显示)缓冲区,用定时中断(中断定时按30帧显示计算定时时间)刷新屏幕。每次在需要改动的RAM缓冲区修改显示内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AM中,开一个全页面(对应显示)缓冲区,用定时中断(中断定时按30帧显示计算定时时间)刷新屏幕。每次 ...

您好;根据您这个描述大概懂了;但是对应的程序函数咋写呀;尤其是缓冲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根据您这个描述大概懂了;但是对应的程序函数咋写呀;尤其是缓冲这个

按显示区域设置“页面”数组,数组的单元对应一个显示单位(即像素或字符)

网友B:
无论什么屏幕,都是有点阵构成的。
如果你能写程序,控制显示屏中的任意点。则你想分怎样划分都可以。
关键是:
如果显示驱动程序是自己写的,而不是调用别人的函数实现的,就可以突破他人函数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