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用表电流测不准疑问

楼主(2023-07-24):
用万用表测电流,电源给到10V,但经过万用表串联后分走了零点几伏的电压,导致电流有偏差,这是正常现象吗还是说万用表受损导致的,需要校准

网友A:
正常现象。

网友B:
芯片的AD只能直接测电压,不能直接测量电流。表中的芯片也一样。
为了让表能测电流,就必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为此就使用了取样电流的电阻。使得电流在通过电阻时产生压降,从而依据压降的大小,判定电流的大小。
这个压降,就是你所提到的【分走了零点几伏的电压】。
如果没有压降,表就会认为没有电流。如果取样电阻很小,则压降小,读数分辨率不足。如果取样电阻大,则【分走的电压】就多了。

网友C:
看万用表的精度吧,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PS:校准的钱购买一个新的了吧,我们公司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AD只能直接测电压,不能直接测量电流。表中的芯片也一样。
为了让表能测电流,就必须将电流转换成电 ...

按理来讲,检测电路不是不应该对被测电路产生影响吗?这样实际测出来的电流并不是理想电压下的电流吧?那我还得提高电源电压使被测电路的电压达到理想电压下测电流么

网友D:
所以有经验的测量都是事先知道取样电阻值的,比如0.01R 0.1R 1R 然后通过计算知道未串取样电阻的电流值

网友E:
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内阻影响:万用表在电流测量模式下会有一个内部电流测量电阻(通常称为电流档位),该电阻会引入内阻。内阻导致电流通过万用表时产生电压降。这种情况下,测量结果的偏差是正常现象。

万用表问题:另一种可能是万用表本身存在问题,例如内部电流测量电阻失效、接触不良等。如果您怀疑万用表存在问题,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的电流测量设备进行校准或者向专业机构进行测量设备的校准。

网友F:
因为万用表的表笔、插座接触电阻、采样电阻,10A(20A)电流档加一起会超过0.1R,采样5A就有0.5V的压降,而采样电阻0.01R占比还小,大部分是表笔+插座接触电阻影响。
大电流的测量,我现在都用开口霍尔传感器来测量,不需要串联采样电阻,不会损耗电压,我常用+-20A、+-50A的,交直流均可。

网友G:
如果测试的电流比较大,建议在测试回路里串接一个分流器,然后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分流器上的电压,根据分流器的比率计算出电流,这样可以消除由万用表表笔引入的串联电阻和接触电阻的影响,也很清楚加分流器后分去的电压。

网友B:
你的【按理将】是理想状态。
实际必然有采样元件的存在,这正是设计师们施展功力的地方。即要不影响主电路供电,又要得到主电路电流值。

网友H:
如果不希望测量过程对电路产生影响,你应该使用钳形表来测量。现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的钳形表已经很多了。

网友I:
万用表拆开里面可能有个电位器,然后使用可调电源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