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单片机不供电为什么串口还能通讯啊?

楼主(2023-07-24):
简单写了个串口的收发代码,然后在主函数里让电脑一直发送数据,然后发现我把单片机5v供电给取了之后还能一直接收电脑发送的数据,把GND取了反而接收不了数据了,有人知道这大概是为什么吗,单片机没有任何其他额外供电了,求大佬指教一下0.0

网友A:
从串口那里漏过去的电,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犯得着上网来问?

网友B:
没有电源能工作的,是大仙。
电是从其它地址窜过去的。

网友C:
RX和TX反向给单片机供电了,量一下单片机供电端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D:
IO口电流倒灌了解一下。这个很正常!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从电路上解决。

网友E:
你是怎么判断单片机收到数据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判断单片机收到数据了的啊?

stc的串口助手上一直接收到数据

网友F:
任意IO倒灌电流进去了。MCU工作电流才几个mA,随便倒灌2~3mA就足够了。

网友G:
单片机给我上了一课之----- io口反向供电。
就当时我做了个低功耗的东西,静态差不多8ua,所以每次写程序都得短路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