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DS18B20温度显示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igned int s16;

   sbit IO_18B20=P3^7;

   sbit add_1=P2^2;
   sbit add_2=P2^3;
   sbit add_3=P2^4;

   u8 DQ;
   u8 c[8];
   u8 code 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定时器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T=0;
    TMOD=0x01;
    TH0=0xfb;
    TL0=0x80;
    TR0=1;
    while(T<ms)
    {
     if(TF0==1)
           {
            TF0=0;
                  TH0=0xfb2 ;
      TL0=0x80;
                  T++;
           }
    }

  }//1.25*ms

void Delay(u16 i)//延时
{
        while(i--);
}

void init_18B20()//DS18B20初始化
{
        IO_18B20=0;
        Delay(100);
        IO_18B20=1;
        Delay(5);
        DQ=IO_18B20;
        Delay(80);

}

void write_cmd(u8 cmd)//DS18B20写时序
{
        u8 i;
        for(i=0;i<8;i++)
        {
          IO_18B20=0;
            _nop_();
          IO_18B20=cmd&0x01;
            Delay(6);
            IO_18B20=1;
      cmd>>=1;
  }

}

u8 read_cmd()//DS18B20读时序
{
        u8 j,by,byte;
        for(j=0;j<8;j++)
        {
          IO_18B20=0;
            _nop_();
          IO_18B20=1;
          _nop_();
          _nop_();
          by=IO_18B20;
          byte=(byte>>1)|(by<<7);
            Delay(4);
  }
        return byte;

}

void change_temper()//温度转换
{

        init_18B20();
        if(DQ==0)
         {
           write_cmd(0xcc);//跳过ROM
           write_cmd(0x44);//温度转换后存储在暂存寄存器的2个字节长度的温度寄存器中
         }

}

void read_temper()//读温度
{
         init_18B20();
         if(DQ==0)
          {
            write_cmd(0xcc);//跳过ROM
                write_cmd(0xbe);//读取暂存寄存器
          }
}

s16 DS18B20temp_data()//采集DS18B20中cache温度数据
{
        s16 temp;
        u8 temph,templ;
        change_temper();
        read_temper();
        templ=read_cmd();
        temph=read_cmd();
        temp=temph;
        temp<<=8;
        temp|=templ;
        return temp;

}

void datapros(s16 temp)//将采集的数据按照规定的分辨率转化为数字
{
        float tp;
        if(temp<0)
         {

                 c[0]=0x40;
                 temp=~temp;
                 temp+=1;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c[0]=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0.0625为分辨率   100:保留两位小数  0.5:精度
         }
        c[1] = a[temp/1000%10];//显示温度十位
        c[2] = a[temp/100%10]+0x80;//显示温度个位
        c[3] = a[temp/10%10];//显示一位小数

}

void shuaxin()//刷新数码管
{
         add_1=0;
     add_2=0;
     add_3=0;
         P0=0x39;   //数码管显示  C
        Delay_ms(1);
         P0=0x00;

         add_1=1;
         add_2=0;
         add_3=0;
     P0=c[3];
   Delay_ms(1);
         P0=0x00;

         add_1=0;
         add_2=1;
         add_3=0;
         P0=c[2];
   Delay_ms(1);
         P0=0x00;

         add_1=1;
         add_2=1;
         add_3=0;
         P0=c[1];
   Delay_ms(1);
         P0=0x00;

         add_1=0;
         add_2=0;
         add_3=1;
         P0=c[0];
   Delay_ms(1);
         P0=0x00;

}

void main()//主函数 ---显示
{
        while(1)
        {
       datapros(DS18B20temp_data());
                    shuax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