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改变开机画面的文本显示

楼主(2023-07-24):
如何改变开机画面的文本显示,这是一个开源的示波器程序。谢谢

网友A:
首先,先去主函数里面找到显示文字或者字符的代码(一般在初始化里面),因为是开机,所以一般只显示一次,然后对照显示的字符,改成自己的即可,如果是图片显示,则换一张自己的图片上去即可

网友B:
以下是作者的开机画面程序,你可以改成你的。
background = BLACK;
        foreground = WHITE;

        LCD_Init();                //LCD初始化

        SetView_H();                //横屏
        LCM_Config();        //LCM初始化
        DMA_Config();        //LCM_DMA初始化, 使用DMA方式显示下面的字符串.
        DMA_printf_text16(80,  0+40,"   STC 32位8051全球大学计划");
        DMA_printf_text16(80, 20+40,"屠龙刀-STC32G12K128开源示波器专案");
        DMA_printf_text16(80, 40+60,"2组CAN, USB, 32位8051");
        DMA_printf_text16(80, 60+60,"STC32G12K128, 高精准12位ADC");
        DMA_printf_text16(80, 80+60,"DMA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DMA_printf_text16(80,100+80,"STC32G12K128购买途径:");
        DMA_printf_text16(80,120+80,"0513-55012928, 55012929");
        DMA_printf_text16(80,140+80,"STCMCUDATA");
        background = BLACK;
        foreground = GREEN;
        DMA_printf_text16(80,160+80,"@布丁橘长-修改版v1.1");
        background = BLACK;
        foreground = RED;
        DMA_printf_text16(80,180+90,"按任意键继续!");
        background = BLACK;
        foreground = WHITE;
        LCMIFCR   = 0x00;        //禁止LCM接口

网友C:
程序一段一段的屏蔽排查,屏蔽,编译,下载,运行。先找到程序的位置,然后再更改。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编译后不产生.hex文件,不知何故?我把原来的hex文件先移掉。再编译,就没有了hex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编译后不产生.hex文件,不知何故?我把原来的hex文件先移掉。再编译,就没有了hex文件。

楼主:
已勾选,编译后不能生成新的hex文件,对程序也没有做任何改动,就是把原来的hex文件改个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编译后不产生.hex文件,不知何故?我把原来的hex文件先移掉。再编译,就没有了hex文件。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注册成功, 注册要以管理员身份启动kei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编译后不产生.hex文件,不知何故?我把原来的hex文件先移掉。再编译,就没有了hex文件。

提示你的keil有许可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你的keil有许可证问题。

谢谢你的指点。写了个简单程序,能编译,把生成的hex文件删除,再次编译,还是能生成hex文件,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写了个简单程序,能编译,把生成的hex文件删除,再次编译,还是能生成hex文件,不知什么 ...

没有注册, 能编译不超过2K。

楼主:
是keil的问题,经ok了,已能编译>=8k的hex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