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 ,单片机程序仿真刚开始时可以进入while1循环

楼主(2023-07-24):
然后程序运行20s左右 主函数中while1 循环进不去了,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有中断标志没关吗?导致频繁进入中断,
所以不能进入while1循环。还有其他可能的情况吗?

网友A:
既然你有能力知道进不去主循环while(1),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在哪里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有能力知道进不去主循环while(1),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在哪里运行呢?

我用的是stm32,他进不去while1循环时候一直在串口中断函数里面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有能力知道进不去主循环while(1),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在哪里运行呢?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触发
        {

                if(Enable_rx_timeout_flag == 0)
                {
                        Enable_rx_timeout_flag = 1;
                        Rx_timeout_count = 0;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定时器3
                }
                Rx_timeout_count = 0;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TXE) != RESET)                                //发送中断触发
        {
                Send_Data();
        }
}

因为没有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B:
程序死在中断里面了,不然打不断while(1)。建议用多用几个printf打印到电脑上,看程序真实运行到哪一步了,哪一步没运行

网友C:
是不是有别的中断,程序运行到中断里面去了?

网友D:
在程序仿真开始时进入 while(1) 循环的一种可能原因是启动代码或初始化代码中存在错误。  请确保你在程序的开头正确设置了系统时钟和引脚功能。此外,还需要检查是否初始化了必要的外设和设置中断优先级以及全局中断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死在中断里面了,不然打不断while(1)。建议用多用几个printf打印到电脑上,看程序真实运行到哪一步了, ...

是,发现串口接收中断即使没有接收数据任务,串口接收中断也会被触发,进而打断while循环
网上查了下说是ORE标志位问题,目前正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