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用无线WIFI发现会频率进入串口中断,但是手机APP没有发送数据。求教

楼主(2023-07-24):
STM32单片机用现成串口助手发送接受数据一切正常,用无线WIFI发现会频率进入串口中断,但是手机APP没有发送数据。求教。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无线wifi的时候串口没有上拉电阻,信号干扰了!

网友B:
可能会有以下几种可能原因:  电磁干扰:在无线 WIFI 工作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电磁干扰,这可能导致连线上的串口信号出现干扰或错误。确保无线 WIFI 设备与串口连接之间足够远,或者采取屏蔽措施以减少干扰。  串口波特率匹配:无线 WIFI 设备可能以不匹配的波特率(数据传输速率)发送数据。确保手机 APP 和 STM32 单片机之间的波特率设置一致,以确保正确的数据传输。  无线连接不稳定:如果无线 WIFI 连接不稳定,可能导致发送的数据包丢失或延迟。这可能会导致 STM32 单片机频繁进入串口中断,但实际上没有接收到数据。尝试检查无线 WIFI 信号强度,确保连接稳定。  软件/硬件问题:可能存在软件程序中的逻辑错误或硬件问题,导致串口中断频繁触发。请检查代码,并确保串口中断的处理过程正确且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无线wifi的时候串口没有上拉电阻,信号干扰了!

好的,是要加外部上拉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会有以下几种可能原因:  电磁干扰:在无线 WIFI 工作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电磁干扰,这可能导致连线上 ...

好的,谢谢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我住程序里面给串口发送数据使用到AT+CIPSEND=0,35,模块会给单片机返回
AT+CIPSEND=0,35
OK
>
busy s...
Recv 35 bytes
SEND OK
同理初始化单片机发生指令初始化给单片机,单片机收到里面可能包含了1,2,3,4,5,6这些字符,所以会出现异常。
测试发现,单片机收到服务器的数据为+IPD,0,1:1  单片机实际接受到的数据,所以程序需要增加接收到完整的字节帧才会触发中断处理程序。本贴完结,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