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拨号,用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3-07-24):
51单片机模拟拨号,在数码管上显示,最后按下的数字显示在最前边。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看我帖子有荔枝

网友B:
这个简单啊,初学者学习数码管显示的必学知识,比如像计算器那样输入数字。简单点,每输入一位,移一位即可。

网友C:
每按一个数字就更新一下显示缓冲区就可,如8位缓冲区{0,0,0,0,0,0,0,0},最后按下的数字始终存在第0个元素处

网友D:
遵循以下步骤:

连接数码管:将数码管与51单片机连接,确保正确连接段选和位选引脚。

设置IO口:配置51单片机的IO口作为输出,用于控制数码管的段选和位选引脚。

编写按键扫描函数:编写一个函数来扫描按键状态。您可以通过轮询或中断方式实现按键的检测,检测到按键按下后,可以将按键对应的数字存储到一个缓冲区或变量中。

更新数码管显示:编写一个函数来更新数码管的显示。根据缓冲区或变量中存储的数字,设置相应的段选和位选引脚的状态,以显示数字。

反转数字顺序:在更新数码管显示之前,可以将缓冲区或变量中存储的数字按照你所需的逻辑进行反转,这样最后按下的数字就会显示在最前面。

主循环:在主循环中,持续扫描按键状态并更新数码管显示。

网友E:
定义一个不亮的数组11位,然后一开始都是不亮的,按键进入一次中断,11位数据就移位一次,有12位了就清除,显示第一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