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数码管静态显示来点亮LED却是这样子?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7-24):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char nixi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组内的每一个数据都用逗号隔开,(数组)数据依旧用中括号括起来
//为什么用的函数名和下面不一样?
void nixietable ( unsigned int LO,num)
{
        switch(LO)    //所有函数名的括号后都不用加符号
        {
                case 1:  P2_4=0; P2_3=0; P2_2=1;break;
                case 2:  P2_4=0; P2_3=1; P2_2=0;break;
                case 3:  P2_4=0; P2_3=1; P2_2=1;break;
                case 4:  P2_4=1; P2_3=0; P2_2=1;break;
                case 5:  P2_4=1; P2_3=0; P2_2=1;break;
                case 6:  P2_4=1; P2_3=1; P2_2=0;break;
                case 7:  P2_4=1; P2_3=1; P2_2=1;break;
                }
        P0=nixie[num];  //switch是选数码第几个管来点量(用的P2) P0是提供想点亮的数
        }
void main ()
{
         nixietable(3,5);
}
求大佬解答
运行成功后板子只会亮第一个与第五个灯 且显示数字8

网友A:
程序缺少主循环WHILE(1)

网友B:
因为没有电路图,是不是第一个和第五个灯的位选线连起来了?P2后面应该接了个138之类的译码器,而且你的数码管是共阴的, P0=nixie[num]; 之后需要消隐,delay个几毫秒后让P0=0;
另外你的case的值驱动138或238都不会让第一个和第五个灯亮,
你试试这个:
case1 :P2_4=1;P2_3=1;P2_2=0;break;
case2 :P2_4=1;P2_3=0;P2_2=1;break;
case3 :P2_4=1;P2_3=0;P2_2=0;break;
case4 :P2_4=0;P2_3=1;P2_2=1;break;
case5 :P2_4=0;P2_3=1;P2_2=0;break;
case6 :P2_4=0;P2_3=0;P2_2=1;break;
case7 :P2_4=0;P2_3=0;P2_2=0;break;

网友C:
nixietable(3,5);要约束在main函数内运行,否则程序跑飞。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char nixi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组内的每一个数据都用逗号隔开,(数组)数据依旧用中括号括起来
//为什么用的函数名和下面不一样?
void nixietable ( unsigned int LO,num)
{
        switch(LO)    //所有函数名的括号后都不用加符号
        {
                case 0:  P2_4=0; P2_3=0; P2_2=0;break;
                case 1:  P2_4=0; P2_3=0; P2_2=1;break;
                case 2:  P2_4=0; P2_3=1; P2_2=0;break;
                case 3:  P2_4=0; P2_3=1; P2_2=1;break;
                case 4:  P2_4=1; P2_3=0; P2_2=1;break;
                case 5:  P2_4=1; P2_3=0; P2_2=1;break;
                case 6:  P2_4=1; P2_3=1; P2_2=0;break;
                case 7:  P2_4=1; P2_3=1; P2_2=1;break;
        }
        P0=nixie[num];  //switch是选数码第几个管来点量(用的P2) P0是提供想点亮的数
}
void main ()
{
        while(1)
        {
                nixietable(3,5);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缺少主循环WHILE(1)

您好,尝试过您的代码之后确实能正常运行了,不过想请教一下,这个while(1)不是一个空循环吗?其里面也无其它语句,为何加上while循环才可以执行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没有电路图,是不是第一个和第五个灯的位选线连起来了?P2后面应该接了个138之类的译码器,而且你的数 ...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nixietable(3,5);要约束在main函数内运行,否则程序跑飞。
#include
unsigned char nixie[]={0x3F,0x06, ...

好的,谢谢大佬的解答,我想请教一下,num作为函数nixietable的形参,为什么还能调用另一个函数nixie的实参呢?

网友A:
num是形参,在nixietable(3,5);语句中,num的实参是5,通过数组函数 P0=nixie[num]; 得到数码管显示的段码。

网友D:
是不是延时不够,导致每个数码管都亮了?我只是猜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延时不够,导致每个数码管都亮了?我只是猜测哈!

已排除该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