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2V203C8T6单片机使用遇到问题

楼主(2023-07-24):
有没有用过CH32V203C8T6这款单片机的,RISC-V内核,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毛病,用串口下载程序后,某些程序需要先打开串口才能运行,比如在OLED屏幕上显示温湿度,还有ADC采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程序有问题死机了,但是用串口助手打开了串口程序就正常运行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款单片机设计上的缺陷。

网友A:
建议直接问原厂,其实你都验证了不是程序的问题,最多再排查一下是不是最小系统问题,最好用他们的开发板验证,如果还是一样的现象,直接找原厂就对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串口下载电路里面控制了BOOT引脚,这个会导致单片机更改代码运行的位置,正常应该运行Flash上的代码,如果BOOT状态变更了,可能就会运行引导区或者RAM上的代码了。
串口下载电路通常需要变更程序运行的代码区,以此来运行Bootload程序,部分串口工具在打开串口时会默认变更RTS的引脚状态。

楼主:
换成USB下载就不会出现以上的问题,而且USB下载速度要快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