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池供电问题 充电互不干扰,放电的话可以隔离开顺序放电

楼主(2023-07-25):
求助大佬,手头电池多,每个容量都不大,内阻也不一样,看到手机可以双电池供电,不知道电池可以吗,是否有推荐芯片
就是说,电池a和电池b充电互不干扰,放电的话可以隔离开顺序放电。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有好得想法

网友A:
有的,某一个宝就有2节,3节,4节的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B:
先说清楚你想做的东西

网友C:
可以考虑使用电池管理芯片来实现。这些芯片可以管理多个连接的电池,以确保它们充电和放电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下是一些常用的电池管理芯片:  TI (德州仪器):TI的BQ Series和BQ76PL5A是常用的电池管理芯片,适用于多电池系统的充电、放电和保护。  Maxim(美信):Maxim的MAX1736和MAX1737是专为电池管理设计的芯片,提供了电池状态监测、充电控制和保护功能。  LTC (线性技术):LTC的LTC6804和LTC6803等芯片可用于监测和保护多个电池的电压、温度和电流。

网友D:
你想并联还是串联,如果是并联,可以用MOS管隔离或者二极管隔离,这样就能交替放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