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D 发现有很多没用的层,不知道怎么删除?

楼主(2023-07-25):
自己转换时,发现有很多没用的层,不知道怎么删除。请大家帮帮看一下,转成AD能打开的PCB文件。

8370MB_6G_4SFP V1.0 20230723(1).zip

网友A:
机械层,按命令L,在板层和颜色的使能项取消勾选;
电气层,按命令D+K,在层堆栈管理器中,选择该层,按右侧的删除钮。

网友B:
很多层是正常的,AD转过来是PADS里面的每一层都会转换的,你这是路由器的板子吧,我转换也是每一层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层是正常的,AD转过来是PADS里面的每一层都会转换的,你这是路由器的板子吧,我转换也是每一层都有。

PADS导出的ASC,我用AD不能导入,提示有200多个层,很多层没用也删不掉,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