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增加数值问题

楼主(2023-07-25):
   请教各位大佬,如何使用C语言对51单片机对一个数进行固定步长的增加,每按一下增加按钮加1,长按加5。问题在于如何每次增加都要是5 10 15以此类推,比如:01. 02 03...小于五的时候长按要变成05 大于等于5的时候长按变成10。描述能力有限,表达不是很清晰,求大佬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也就是说你每次长按增加按钮数值必须为5的倍数是吧,短按则在原变量上加1。短按比较简单直接在原变量上加1即可,长按我的思路是先判断变量大小,如果小于5直接赋值5即可,第二种情况大于等于5,先将变量除以5取余,然后再用变量+(5-余数)=变量即可。例如已经短按加到了7,7除5取余等于2,最终结果应该是7+(5-2)=10.这样就达成要求啦

网友B:
正常加,比如短按+1,长按的时候+5,长按的数据除以5的余数,得到余数后用5减,得到的数和原来的数相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加,比如短按+1,长按的时候+5,长按的数据除以5的余数,得到余数后用5减,得到的数和原来的数相加就可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你每次长按增加按钮数值必须为5的倍数是吧,短按则在原变量上加1。短按比较简单直接在原变量上加1 ...

谢谢解答

网友C:
if(KeyVal==Press_Short)
{
        KeyVal=Press_Null;
        TarVal++;
}else if(KeyVal==Press_Long)
{
        uint i = 5;
        KeyVal=Press_Null;
        while(TarVal>=i)
        {
                i+=5;
        }
        TarVal=i;
}

网友D:
num不等于5的整数倍+-到5的整数倍
长按+5操作 num-=num%5;num+=5;
长按-5操作 if(num%5==0)num-=5;else num-=num%5;

网友E:
FiveNum = FiveNum  - FiveNum%5;
or
FiveNum = FiveNum - FiveNum%5 + 5;

楼主:
引用 网友D:
num不等于5的整数倍+-到5的整数倍
长按+5操作 num-=num%5;num+=5;
长按-5操作 if(num%5==0)num-=5;else n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FiveNum = FiveNum  - FiveNum%5;
or
FiveNum = FiveNum - FiveNum%5 + 5;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