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需要外部电路的stm32单片机芯片?

楼主(2023-07-25):
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不需要外部电路的stm32系列芯片,就像stc15w204那种的

网友A:
本来就不需要任何外围器件。

网友B:
可以不用,但不建议,但最好加个晶振,特别是涉及到通讯时

网友C:
供电总需要转换吧,你总不能5V供电吧,启动电阻也需要吧,复位难道也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