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过流保护

楼主(2023-07-25):
可以用5引脚或者4引脚进行过流保护,用32单片机写吗?

网友A:
为什么不换可以设置电流的芯片?

网友B:
外接比较器或者用三极管搭一下吧,使用芯片比较复杂

网友C:
用采样电阻,计算电流,然后用ADC采集,采集后用单片机控制芯片的EN脚就可以了。

网友D:
器件本身就有过流保护。

网友E:
这个芯片是有过流保护的,请参考数据手册的第7页面

网友F:
使用带短路保护功能的芯片,何必限定一颗器件上

网友G:
不用写,用一个自恢复保险丝,有500MA-几A都用。便宜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