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语言delay函数一直警告呀

楼主(2023-07-25):
引用也声明了

网友A:
看看你的delay.h里面的函数是这个样子的吗?是的话就再检查路径是不是不和main.c在同一级目录

网友B:
delay的头文件怎么放这里了?包含一下就好了  不用放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delay.h里面的函数是这个样子的吗?是的话就再检查路径是不是不和main.c在同一级目录

delay.h跟.c都没有警告,是在同一级目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ay的头文件怎么放这里了?包含一下就好了  不用放这里

头文件我都放进main.c里面的但是就这个delay没法用。
想问问怎么包含

网友C:
函数用之前要有原型声明。

网友D:
检查一下delay.h里面函数的申明,再核对一下delay.c里面的函数原型。

网友E:
可能找不到,在魔术棒哪里c51选项下的include paths把头文件包含一下

网友F:
声明的头文件里面没有这个函数吗?可以确认一下!

网友G:
是不是大小写搞错了

网友H:
大小写错了,或者是检查一下delay.h中有没有包含这个函数

网友I:
在魔法棒里面看看C设置里面,C99有没有打开

网友I:
还有可能是你写的是Delay_ms,实际上是delay_ms

网友J:
函数使用之前要声明和定义,在delay.h看看是否有这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大小写搞错了

既然有c99,那么楼主用的是RVMDK,这个软件符合c语言标准,大小写敏感,搞错了就不是warning而是erro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