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电容外壳怎么焊接?用点焊机也焊不上

楼主(2023-07-25):
外壳好像是铝的,用点焊机也焊不上,怎么办

网友A:
有几种替代方法可以考虑:  使用铝焊接材料:铝焊接材料是专门用于焊接铝的材料,通常以焊丝的形式提供。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铝壳材料的铝焊丝,并使用相应的焊接设备进行焊接。  使用铝焊接钎剂:铝焊接钎剂是一种化学品,可以降低铝的熔点,便于焊接。您可以在铝外壳的连接部位涂抹适当的铝焊接钎剂,然后使用火焰或激光焊接设备进行焊接。  考虑其他连接方式:如果无法进行焊接,您可以考虑其他连接方式,例如螺纹连接、螺钉连接、胶合剂等。这些方法可以在不进行焊接的情况下将铝外壳固定在一起。

网友B:
使用铝焊

网友C:
如果只是样机,可以用刀片刮一下就可以焊接上了。

网友D:
焊铝有专用焊条,防风打火机应该可以,以前铜铝焊接的时候火力调节到最小 。

网友E:
电解电容的铝壳在电路中没有电气属性,没有必要焊接也难以焊接。如果为了固定大体积铝壳电容通常采用胶或金属卡箍。

网友F:
有必要焊接吗?焊接的高温容易导致电容特性改变。